X541N怎么设置BIOS,硬盘都找不到了

楼主(2017-11-08):
接了个U盘,  而且还认不到传统的格式,无语了,刚出来的新华硕电脑,

网友A:
百度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百度不到啊,...............................

网友:
进PE可以找到硬盘哦,在PE里面导进系统进去了,但不能从硬盘启动,硬盘是SSD的128G

网友B:
给华硕打电话 会告诉你的 查不到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打售后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华硕打电话 会告诉你的 查不到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打售后电话

给华硕打了,没用...................

网友:
BOOT选项没有,要改的选项..................................

网友C:
只支持WIN10改他干吗?进BIOS后F8选U盘启动,GUID分区,GHOST后做UEFI引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支持WIN10改他干吗?进BIOS后F8选U盘启动,GUID分区,GHOST后做UEFI引导就行了

高手,已经搞好,地方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还有这种问题引起的 拜读

网友:
怎么搞好的?

网友:
怎么搞好的?楼主谈一谈,win 10安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