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怎么升级win10

楼主(2017-11-08):
如题目谢谢大家了求一点解决方法

网友:
一般都灰提示你升级系统的  或者不行百度看看呢

网友A:
这好像都是提示自动升级吧,不然要安装

网友:
最好重新安装一下啊,朋友,升级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重装win10系统既可以。……………………………………

网友:
win10系统第一年免费升级的  会有提示可以升级  现在早就没有免费升级了 想装win10就直接重装系统咯

网友:
还是直接装win10靠谱的多,升级有很多问题。不怎么建议

网友:
重新安装最稳定,还是重新装win10吧

网友:
最好重装系统   升级win10大多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是用的360软件,希望你可以试一下,WIN10的系统要比WIN7,只是一开始用,不太习惯。

网友:
去官网下个易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都是提示自动升级吧,不然要安装

一般都灰提示你升级系统的  或者不行百度看看呢

网友:
官方只能重新安装了吧  升级这服务已经取消了  或者用第三方工具也可以达到升级的效果

网友:
在自动更新里面更新试一下........

网友:
最好重新安装一下啊..............

网友:
我的DELL 15R-5537 可以触发但是开机不亮 报警声有2声滴

网友:
360    里面   有审计n你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安装WIN10,,,,,,,,,,,,,,,,,,,,,,

网友:
做个启动盘,下载win10镜像,直接安装,首先进bios改为U盘启动
镜像推荐下载iso格式的,安全稳定,gho版的也可以就是本人运气不好下载的gho版损坏,
看楼主喜好了

网友:
前段时间会自动推送升级WIN10,可以洗白的

网友:
有提示就升级  不提示就安装吧

网友:
可以到网上下载个ghost版的恢复下就可以了,很好弄的

网友:
一下一个win10手机助手 就搞定 win10手机助手 就搞定

网友:
下载个win10镜像,重新安装系统比较快的

网友:
易升,或者MSDN下载,主板最好支持UEFI。

网友:
360可以直接重装WIN10

网友:
U盘升来各快

网友:
还是WIN7 的稳定好用,WIN10有些软件不兼容的。

网友(2017-12-08):
杀毒软件一般会帮助你的     要么就是下载个win10系统  自己安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