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 无法进入bios 诊断卡Ab-db 重启

楼主(2017-11-08):
主板突然就这样了.

开机就走到这个位置就无法下一步了.
然后就重启..
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
我短接了1.8脚.
但是短接之后.刚亮就立刻熄火了..

网友A:
各供电稳吗?特别是内存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供电稳吗?特别是内存供电~~!!

= = 新手.不知道量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新手.不知道量哪些地方~~~~~~

测内存旁边的电感引脚对地电压,可以拆BIOS下来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