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11-08):
一台HKC S988A显示器不通电
拆机测量电源板5V、12V输出电压低而且不停跳动,断开高压部份和驱动板故障依旧。
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但还是依次把电源板的5V、12V、400V 100uf,50V 22uf、TL431、光耦、开关管全部更换,可惜还是故障依旧。
电源管理IC型号是OB2269,手里没有同型号的,查论坛知道用SG6841把4脚电阻换成22K-47K即可代用。找了1只SG6841直接换上,也没换4脚电阻,测量5V、12V不论带不带负载,电压都正常而且非常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