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修三块铭瑄m3n68主板,放了三年了

楼主(2017-11-08):
:funk:,最近闲来无事,翻出几年前修不好的主板再试试,发现有几块一模一样的,都是AMD三代内存的主板,两快是单桥的,一块是南北桥的。我就不信邪了,就整他们三兄弟了。
发现毛病竟然一样,供电正常,但是无复位(走了弯路,量pci-e A13 A14无电压,以为时钟不正常,)单桥的拿去加焊,一块不行再试另一块,没结果。
然后各种找原因,找资料,找通病,一样没结果。
IO是ITE8758E,想到修过IO引起的无复位,找了一个好的主板,拆下IO,逐一对调两个主板的IO,又没修出来。

偶然之间,拆装cpu时,换下了好主板上的cpu装上去竟然跑马了,装系统试一下也正常。三个板竟然都是cpu坏了,坏的换来换去当然修不好了。

奇怪的是,cpu坏竟然会引起没有复位?或者是反复复位(因为复位灯过几秒会亮灭一次)。但是供电都是正常的,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也发出来了,请大侠指教,这是amd独有的吗,供电时钟复位不都这样吗?

网友A:
三块板子都是CPU坏了?CPU的供电稳定吗?

网友:
CPU坏神马故障都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块板子都是CPU坏了?CPU的供电稳定吗?

芯片的电压好信号已经发送出来,换了cpu就好了,并不是三个都坏了,有一个cpu需要压住才可以跑马

网友:
悲催   这几天碰到几台笔记本坏 CPU 的  板载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电压好信号已经发送出来,换了cpu就好了,并不是三个都坏了,有一个cpu需要压住才可以跑马

cpu需要压住才可以跑马可能是CPU座子有虚焊了

网友:
根据测试观察,AMD cpu电压是先低后高 1.05--1.45,大致在这两种电压,低压是预设,高压是SVI电压,也就是LDT-PG发出后,分解成两个信号 CPUPWRGD PWMPG,前者进cpu,后者进cpu供电芯片。在南桥(桥)LDT-PG发出之前,还有一信号LDT-STOP#发给北桥和cpu,再由北桥返回ALLOW LDT-STOP#给南桥,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才有后来的信号发出,包括LDT-RST(CPU-RST)。 若cpu的LDT-STOP拉低了,则北桥无法返回ALLOW LDT-STOP#,也就没有后来的CPURST了。我是这样理解cpu坏了没有复位的原因。 至于反复复位,则比较好理解

网友:
Cpu坏了程序乱跑,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