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LD3 4.0CPU电压偏高烧U

楼主(2017-11-08):
   前天接到这主板的,型号是:昂达A78GLD3 4.0,最小系统法正常跑马亮机,亮机经常没有多久就黑屏,有时候得久些,我以为是系统问题,进pe刚拷系统不到三分一就黑了。难道是电源,不应该啊,这电源一直是试机的,换一个电源上去再进pe,这次还没有到pe桌面就黑屏,想不到再开不跑马了,经检查烧cpu了,坑人啊......
   后来检查各路电压正常,就是cpu电压偏高,没有检查各个电压就上cpu  内存上电,这次教训大了。先一步步来试试,没有上cpu电压就1.4伏了,上cpu不上内存,cpu电压上到1.6伏。上内存了cpu电压就上到1.9几了。百度查了下这AMD250cpu,正常工作电压1.42的,这样不烧u才怪呢,大意了。
   看来是cpu供电问题了,cpu供电经供电芯片up6215和驱动管up6281产生的。量了各个脚,供电5脚5伏    48脚12伏   33脚EN3.3   18脚pok3.3伏  14脚vout 1.4伏
(不正常)。因为没有电路图就这样没有思路了,把这两个芯片换了还是如此,后来不死心把上下管也一起换了,涛声依旧......求求各位大师下一步怎么修了,分不多,谢谢

网友A:
尝试把驱动芯片up6281先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驱动芯片up6281先换掉

换过了也如此,两个芯片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  一样的天空

网友B:
看一下pwm的波形是否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pwm的波形是否正常吧。。。。

PWM 0.9V  PWM3  0.9V   PWM4  5.4V正常吗

网友D:
看波形的得用示波器波形是否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的得用示波器波形是否正常吧

没有示波器,量电压不可以吗?还有其它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 0.9V  PWM3  0.9V   PWM4  5.4V正常吗

用万用表测一下频率也好,字数补丁.

网友:
现在CPU电压正常了,把32脚SVIDOK连接那电阻拆了,最少系统法CPU0.9V,装上CPU内存正常跑马显示了CPU电压1.19V,可是显示了鼠标键盘没有反应.圆口的和USB接口都用不了,测量电压都有接口的保险两端都有5V,接USB键盘的灯可以亮的,但是都没有反应,听师傅说IO也参与数据键盘输出输入,换了也一样,南桥北桥也加焊过了,没有思路了,现在当测试板了,可以测试CPU和内存而已,这板真的就这样废了吗?(这里说明一下,没有拆连接32脚的电阻时,鼠标键盘也没有反应的,可以正常跑马亮机,但是CPU上到1.9v就黑屏)

网友:
进来看看  围观大神们   进来看看  围观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