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UA39F5088AR LED灯不亮没光

楼主(2017-11-08):
三星  UA39F5088AR    LED灯不亮没光
能开机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拆机测电压都有,在LED两根黑线处测电压分别有190V和120V的电压,考虑是灯珠坏了,小小心心的拆下玻璃屏幕,反光纸,固定柱子,放好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就可以量出来,哇有八个点不亮,集中在进电的的中间那两条上,在坏屏上拆下两条带LED灯珠的板,剪成短的,把原来的用一字枇挑开白色的灯罩,用电烙铁烫掉LED灯和固定LED灯的塑料脚,再把剪下来的放在上面,下面贴点胶布,正负极对好,那个孔有点偏就用刀割开一点,弄了一个上午才修好。

网友:
小心一点40以下的屏幕还是很好换 的 就是个27的灯条不好找  ,

网友A:
你就等着返修吧!
LED烧灯珠,不是简单地换损坏的就能修复的,最好整套换掉。

网友:
LED 灯条能换整体最好防止返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灯珠不面耐用,,,返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等着返修吧!
LED烧灯珠,不是简单地换损坏的就能修复的,最好整套换掉。

你试过会返修?现在试也没有见它又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会返修?现在试也没有见它又烧。

这种故障不整套换,返修见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不整套换,返修见得多了!

能不能解释下,这样换灯珠会很快又烧灯珠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