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位置图和原理图

楼主(2017-11-08):
小米5位置图和原理图,方便大家维修使用,用PDF软件打开就可以

位置图和原理图

网友A:
这图纸都有 虽然暂时用不上 还是要支持楼主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都有 虽然暂时用不上 还是要支持楼主了 非常感谢

不客气,刚才看到一位需要这种图纸,就顺便分享了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了就需要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了就需要这种!!!!!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好,如果需要其他图纸留言就好,尽可能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好,如果需要其他图纸留言就好,尽可能的帮助

楼主有小米5splus的图纸么 有点位图最好

网友E:
请问位置图支持搜索放大吗,这样的比较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位置图支持搜索放大吗,这样的比较方便啊

用PDF软件支持搜索放大通往下一个IC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小米5splus的图纸么 有点位图最好

这个目前还真是没有呀,,,,,,,,,,

网友:
期待小米6的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就需要这种。以后一定用得着

网友:
下载下来先看看有没有用,字数不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