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450这类显卡焊锡熔点是多少?

楼主(2017-11-08):
闲来无事,找了个坏显卡练习bga植锡焊接,用的安泰信852D,从300度风速4开始试着拆,320度,340度,360度试了几次都拆不掉,380度风速4吹半分钟能吹下显存芯片。这正常吗?:liuhan:

网友A:
你在上面吹芯片。可是板子温度也要加起来,要不和芯片温差大了,芯片热量都传到板子去了。你这样可能芯片吹焦了还拿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上面吹芯片。可是板子温度也要加起来,要不和芯片温差大了,芯片热量都传到板子去了。你这样可能芯片吹 ...

嗯嗯,很有道理,修显卡时也要用下面加热,最好用BGA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很有道理,修显卡时也要用下面加热,最好用BGA吗?

牛人焊接显卡芯片,不用BGA,下面放个电陶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焊接显卡芯片,不用BGA,下面放个电陶炉

多年前见过一个同行用煤球炉子加热主板的照片,不知是不是搞笑的

网友:
上下同时加热就会很快达到熔化温度,要有好的预热台

网友:
我有个560ti   600度吹掉皮了也没下来 收的 花屏 我觉得是卖家上胶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