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Lenovo C340 C440一体机 原装电源适配器19v 输出瞬间电压升到45v左右烧毁两张主板!

楼主(2017-11-08):
~~Lenovo C340 C440一体机 原装电源适配器标注的19v,用表测没问题。当给主板通电的输出瞬间电压升到45v左右烧毁两张主板!!!
是这样的:同行送来说不触发走了,我插可调电源供给19v,无待机流。拆机发现主板所有+19v 公共点VIN 相连的电感以及个别管都烧毁掉---惨不忍睹啊....

经测 内存烧坏,CPU压板高温变色!
用万用表量适配器是“稳定的19v电压”!----内心琢磨不定是何原因导致烧毁供电点电路的---刚好手头有一张上次买的同型号好板,想测一下电源输出稳不稳。把电源连接好主板并将万用表并联在公共点,如果有电压有异常好断电!
打开交流电'万用表好像瞬间显示44/45v,我还没反应过来 主板噗噗作响---我的ma哇----俺的好板子变成废品了------
~~好吧 给同行报维修价看能否挽回点损失----紧巴巴算来一下就报几百块 给此电脑修好,内存 CPU 主板 电源都换完 赚几十百八块就算了,再说报高了客户肯定不修----呵呵,回复说“”客户不修“”---估计同行在我报的价上加三几百多块---made 真坑人 哭吧------此贴告诫  遇到主板出现类似的烧毁情况 千万别用好板子测电源--还是直接主板连电源一块换算了---客户嫌价高就放弃,总比白白陪一张板话说不是........

网友A:
曾经有个同行在我这里那三片主板全烧IO,罪魁祸首是个55块的杂牌电源

网友:
这个板的公共点基本没有保护隔离电路,就一个PQ17 开关管,G极是同过电阻分压而来的,大电压使管子瞬间击穿,通路烧毁后面所有相关的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个同行在我这里那三片主板全烧IO,罪魁祸首是个55块的杂牌电源

杂牌电源 我上个月遇到这个问题 IO坏了  不触发  客户拿来又烧坏了 一个5VSB 居然有10V 。。同行的客户就不给他修了 退给他

网友:
你的运气真差,好好的干嘛要用你的好板子测试?主板烧那么狠,外接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也经历过,我卖笔记本电源用户来买惠普的电源说不充电我说电源坏了拿一个我卖的电源测试响声加冒烟把用户吓坏了,后来检测电源24V真是悲剧呀,没有修好赔了用户一台笔记本

网友(点评):
通电有异响-----立即断电,不是电压或电流不对就是电路有短!我的如果电源异常输出是二十几伏估计烧毁主板会有稍长一个过程,必然会关掉电源的-----我的超出二十五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