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待机高求助

楼主(2017-11-08):
V470待机3/5V芯片是51123,上电待机0.06自动跳到0.2左右掉到0.12等几秒又跳到0.2左右又掉到0.12如此反复,51123发烫发,换了2个故障依旧,变拆掉BIOS芯片待机0.06不会跳,当然也就不能触发了,于是怀EC坏了,拆掉EC待机还是0.06,拆掉3/5V的上管后待机瞬间0.03然后掉回0,测线性3/5V电压正常,于是还是怀疑3/5V后继有短路,于是断开3/5V后继电路并装上上管待机还是0.06,没招了,最近刚淘了个二手示波器,但是还不怎么会用,整了半天终于抓到波了,请高手帮忙看下波形正常吗,我觉得3V上管G级的波形有点不对
5V上管G级

3V上管G级

5V下管G级

3v下管G级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路的地方好好的检测一下  ,在检测线性电压断开试试

网友A:
看你说了半天,都没说到3.3V和5V电压的情况(非线性)

网友B:
感觉5V不对。上管开启1US才掉下。正常的应该马上会下来。好像负载重一样。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5V不对。上管开启1US才掉下。正常的应该马上会下来。好像负载重一样。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这个波形也是断开PG4106和PG4112测试的,没有负载,这是第一次用示波器修东西,我只是看到3V上管的波形和在论坛上看别人测出来的波形,别人的和我这个5V的波形差不多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波然后掉下再出现现比较均匀的线性下降,而我这个3V上管G极波形好像多了一个高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了半天,都没说到3.3V和5V电压的情况(非线性)

电压肯定正常,不然也不会去搬出还不会用的示波器来

网友C:
楼主你的波抓是抓出来了,波形也正常,时基设的太小,用100um比较合适,你用的是通道2(一般都默认使用通道1)你每格电压5V,上管G级为24V下官G级为5V,这个都是正确的,从波形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继续查看其他地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波抓是抓出来了,波形也正常,时基设的太小,用100um比较合适,你用的是通道2(一般都默认使用通道1 ...

谢谢指点看来以后示波器方面的知识需要恶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看来以后示波器方面的知识需要恶补了

实在不行网上找找视频看吧,示波器上手很容易的,用的多了就精通了

网友:
这种微短路主要看线性电压,特别是后级

网友:
V470待机高,应该先看看CPU供电的铁壳可正常

网友:
V470看下CPU供电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