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芯片是不是打磨过的

楼主(2017-11-08):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打磨过的。玻璃晶体边上有一圈不一样!

网友A:
没有打磨的芯片字体有层次感的  感觉这个芯片是打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打磨的芯片字体有层次感的  感觉这个芯片是打磨过的

主要是晶体边上有一圈不一样,没有那个主板上拆下来的是这样的

网友:
芯片看起来怪怪的,我一般看是不是有点发黄

网友:
说不上打磨,是翻新的,四角有损伤,芯片奸商为了掩盖四角,用油性笔涂了一圈黑线,小苏家就卖这号货

网友:
坑爹的018芯片,买不到真货的,全是翻新的,我直接叫客户不要修了,没有意思

网友:
看着像打磨过,如果是这样估计芯片也是假的!

网友:
裸晶的倒装片,这个打磨不了的,

网友:
200%的 打磨 假货 赶紧扔掉 要不 一烙铁擦下去

网友B:
现在我换显卡我都不敢接,怕买不到真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换显卡我都不敢接,怕买不到真品呀

是的而且216-0728018还不便宜。我换上去了。亮机了。温度高,mmp的散热器还是坏的。

网友:
是打磨过的

网友:
这芯片想当年270一个  后来180元  现在新的也要120呢 E40机器用最多超级爱坏 E40散热器也不行爱坏 硬盘也爱坏 键盘也爱坏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中芯片没有打磨的  淘宝都是骗人的    都坑我们维修人

网友:
打没打磨过我不知道,但我确定这个显卡不是新的

网友:
现在基本不买芯片了,奸商自己把生意做死了,

网友:
没有打磨过,打磨过的A字母不会这么好的,还有那个I字母里的圆圈,普通雕刻机搞不定

网友:
拆机翻新的,芯片四边用黑颜色笔涂过。。。你用洗板水洗掉就发现边角有磨损。。。

网友:
遇到这中机器 直接要客户换主板  改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