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痛不欲生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11-08):
  客户拿来一台V3-551G,说是不开机,留机维修,插电电流表电流0.002~0.012来回跳变,没按开关就这样。拆机插电流表,VIN不停的19V~17~18V来回闪来闪去。VIN不稳,要么是控制,放电,出问题,我测了一下其他各种电压也是跳来跳去的。先换BQ24725,故障依旧。再测BQ24725的ACDRV,CMSRC控制VIN导通的电路,还是没测出什么所以然来,鬼火一上来我打算把控制,放电电路上的所有MOS都换了。先换了PQ87和PQ86,嘿嘿,不闪了,但是电流表的待机偏高了0.1几的电流,用手触摸各个芯片摸到显卡特别烫,拆了,电流小了一些,还有短路,再摸,网卡也烫,取了又小了一些,再摸,真是日了狗了,声卡也坏了,取了正常,3V 5V出来了,插屏线亮机,但是卡LOGO,难道一定要换个显卡才行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机子改集显的方法,求教了,另外附上迅维下的电路图和淘宝买的原厂BIOS,求个人教下改集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ompal LA-8331P rev 1.0.pdf

网友:
好像改不了的  你看一下支持双显转换吗   支持的话好像就可以改

网友:
好像改不了的  你看一下支持双显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