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2的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7-11-08):
  本人维修小白一个,有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开机不跑码,待机3.3V有,测内存供电0伏。是哪里问题啊,附点位图上。

网友:
内存供电应该是先出的  查内存供电开启条件吧

网友:
先查芯片的供电正不正常,开启COMP,好像是第1脚,如没问题的话就芯片了。

网友A:
查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条件正常换芯片

网友:
是指POU3第一脚吗,我这个点位图和实物有点不一样啊,没有原理图,什么开启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条件正常换芯片

没有原理图,不明白供电条件,我这实物和点位图有点不一样。

网友:
先查下供电芯片条件,或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查了是第7脚,有电压0.6V。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后面尾缀不一样可以换吗?拿下来的是APW7120 MMBED,换APW7120 TK76G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