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6-SL7D1开机能显示 报警22声 后 自动关机

楼主(2017-11-08):
一上午一个人都没得,可以说是生意很淡,快到中午时候,一个帅哥急冲冲拿着一个笔记本,说:哥装个win10系统嘛,他说我在别的地方装系统没安装起,听到这句话,心想,安装一个系统有什么难的,一边说一边把电脑拿给我,打开机,询问后电脑里面有没有重要资料后,说好价后。插上我的神盘,修改BIOS设置,一路很顺利就到我要的界面,一键就开始系统恢复了,可以说开机到系统恢复一分钟不到,然后就坐等开花了,系统恢复到20%左右,电脑开始报警 了,而且电脑指示灯显示的是红色,还在一闪一闪的,给第一感觉应该是电池没得电,接通电脑,又坐等开花,两分钟不到电脑就自动关机了,靠、、、、难道电源适配有问题,换一个电源又开始恢复系统,  不等一会儿电脑又开始报警,报警完后又关机了,我又试了几次,每次都报警22声完了就自动关机了,马上重启电脑也能正常启动,过了一两分钟不到,又报警22声,又自动关机,这时候这个电脑帅哥给我说,几天前我在家里就是用着用着电脑就报警,然后就关机了,再次开机就进不去系统了,然后拿到附近电脑店去,说什么什么坏了,要好多好多钱,什么,就听那一个帅哥一直在那里说,管他的呢,电脑拿到我店上,就按我店接机规矩操作,既然软件不行,那就动动硬件。这个帅哥就是很好说话的,沟通后拆机,首先感觉可能是温度,或者就什么外围什么设备可能引起的吧,拆开后,不管了,处理好散热,这个电脑也从来没有处理过散热,风扇上的灰尘也确实也够多的,,,,,,然后又开始测试,开机进BIOS设置界面,等上两三分钟,看看还报警不,果然,大约两分钟左右,电脑又开始报警吧,————————。听到这个报警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好吧,干脆只上一个散热的,其它什么外围设备我都不装,只点屏,等两三分钟左右看看,由于没有插喇叭线,所以听不到报警声,果然,大约三四分钟后,电脑又自动关机了——。——。,。,。,整毛了,帅哥也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了,把电脑拆了一堆,还是会自动关机,沟通后,帅哥心里也明白了,确实是主板有问题了,帅哥问,哥,修个主板多少钱嘛——————。我给他说,修个主板一般2xx左右,只要不换主板上拿两三个大的东东,帅哥想了一下,,哥你给我修就,超过了2xx,就不修了,好嘛,拆都拆到这样子了,说好后,修电脑要花点时间,留个电话,给他开一个单子,把所有配件编码写好,打发他走了——                  饭后,拿着主板有点蒙圈,不知道从何下手,好吧,我看我的主板版号是 6-71-N15R0-D02A   找一个BIOS刷一刷,刷后测试还是一样的,然后看论坛有一个和我问题有点相似,报警20下,看最后刷BIOS好了的,然后又找了两个BIOS,刷上结里还是一样,报警22声后关机,现在可以确定这个问题应该和BIOS的没得什么关系了,————又是一阵蒙圈,裸板开机,用万用表去测一些关键的地方,应该没得什么问题吧,而且屏上是有显示的,心想,测来测去,  咦-----。有两个电感上没有供电,而且就在显卡符近,应该是显卡供电吧————测了几次,开机瞬间有,一下就没得了,测对地阻值,几乎接近零了,万用表用久也可说有点不准,本来独立显卡供电,是正常情况下,对地也应该很小的,把万用表效准了,确定是这两个电感短路了,找了一份图纸,看这两个电感,!!!!!!!!!!!                            LP9 和LP10 确实是独立显卡供电,而且这个供电从电感后就一路直到这个英伟达显卡里面去了,心想,完了,不会是显卡本身挂了吧,问题找出来了,都快成功一半了,坏个大家伙,看来又白整了,很是灰心啦,不管了,,看图纸是两个电感最后是同一个电压,有所不同是后面再说吧,撬开这两个电感一边,对地测,发现显卡那边对地值正常了了些,PL9两边值都正常了,这说明这个大家伙也没毛病,老铁没毛病啊,再测PL10另一,。跟地一样的,说明这边是短路了,看PL10 每一脚,只有PD5和PQ36 PQ36 ,但实物主板上只有一个PQ34 只有一个八脚 的MOS管,一眼就看是双MOS,合在一起的,这个管比其它MOS管厚多了,所有现在国产的东西现用的料还是可以,这个MOS管不好拆,先拆PD5吧,测,还是一样短路,好吧,开大马力,拆开PQ34,对地测试,不短路了,为了稳定,在X宝上定了这个87350D,这个不贵,但运费贵啊,回来装上后,一次都没有再听到报警吧,装个 win10系统,小电影看起,没得什么任何问题了。。。分析一下,如果要是其它主板,如果独立显卡供电短路,电脑是开机不起的,而神舟Z6-SL7D1这个笔记本既然能开启机,而且屏上还有显示的,进U盘PE系统,都没得问题,看图纸PL9和LP10,最后链接在一起,又看电压管里芯片PU4分两路LP9 LP10  而且是管里芯片内部,而且图纸上分别标好了,一路PL9所产的电流是25A 而PL10 是26A通过PL9和PL10回合后,就是PL9加PL10的电流一起51A  ,这是一个叠加的的电流,,这两个电流是单独分开的,一路出问题,也不会影响另一路,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另一路电压电流不稳,所在电脑才有的这个22声报警,有时候拿到一些问题,面对主板一阵蒙圈蒙圈,不知怎么下手,经验老道点的,也只有那么几招,对于现在这个节奏很快的年代,都想三下五除二的,就修好,稍微不好修了,就直接面对客户换板啊。说什么维修费高啊,修出来这个价格你电脑不值啊,整一些套路换电脑啊,折价换台电脑啊,面对现在客户都是蒙圈,而且现在网上对我们这个的小店冲击挺大的,卖配件什么的,也是卖不动的,好久都没有拿过货了,捡一个生意做一个生意,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牛B了 。现在就靠点技术混起走了,,面对对面又新开一家小电脑店,生存的空间是越来越难了。

网友:
楼主后面分析得好到位,也说出维修同行的心声,修东西也认真仔细。

网友:
2XX?这机子我给同行450

网友:
最烦这种亮机后,用段时间出问题的。不好处理的很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一台。也是22声,跟楼主一样拆了双N管就不短了,等客户回复再订货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