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不开机恢复照片

楼主(2017-11-08):
      客户下午拿来一个小米3手机,说中午还能正常使用,下午就无法开机进系统,按开机键到小米LOGO界面然后自动关机重启,又到小米界面再自动关机重启,一直无限次循环无法进入系统。
      立马拆机扣电池,电池插座旁边触电焊两根线出来接可调电源,电压3.7V开机,故障依旧。依次逐渐调节电压,3.8依旧,3.9依旧.....4.5涛声依旧....4.8开机小米LOGO界面..闪过接着出现安卓字样界面,OK,稍等一会进入系统界面。然而这时候并不能高兴的太早,屏幕出现请插入充电器然后又自动关机回到原来的故障上面。
      这时候继续加电压到5.0V,一路开机到系统桌面,测试10分钟一切正常,电脑下载360手机助手,手机安装360手机助手,通过手机扫描电脑版手机助手的二维码,然后将手机和电脑用无线路由器链接起来,在电脑端通过手机助手将手机里的照片备份出来,维修到此结束。
      由此判断手机电池坏,也懒得测电池了,问题解决就好,遇到此类故障的同行可以尝试下这种方法。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A:
疯了,用5V给电池接电。。就不能用电池去测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疯了,用5V给电池接电。。就不能用电池去测试吗

老机子了,没这种电池了。5V谈不上疯吧?

网友C:
小米3的开机电流很大,很变态,所以要调到5V才能开机,!!电池是可以修好的楼主!!!里面的一个L电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米3的开机电流很大,很变态,所以要调到5V才能开机,!!电池是可以修好的楼主!!!里面的一个L电感坏了

去掉电感吗?还是更换电感才行?没拆过这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3的开机电流很大,很变态,所以要调到5V才能开机,!!电池是可以修好的楼主!!!里面的一个L电感坏了

开机电流到1.X安了,非常变态。不知道小米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感吗?还是更换电感才行?没拆过这个电池

拆开电池保护板,里面的L电感内阻变大了,导致开机不断重启,直接拆掉 短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子了,没这种电池了。5V谈不上疯吧?

好牛逼,这都可以,还是保守点,怕怕

网友:
这手机是不是还没支持4G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体积比较大,超出DZ的系统限制了  原来如此呀,好吧  ,分享的这种精神我还是非常敬佩的,图纸也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E:
为 什 么 3.8v开不了,5v能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 什 么 3.8v开不了,5v能开呢?

参考4楼的回帖,这款机子比较奇葩,开机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电池保护板,里面的L电感内阻变大了,导致开机不断重启,直接拆掉 短接即可

电池也能拆啊,没拆过,不怕爆吗。

网友:
5V 呀,对楼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为啥4.2都开不了呢、一般机子的话5V是不是有点危险....

网友:
会不会·系统问题,考完照片刷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机器主板哪里有问题啊?还是不敢直接上5V去测试机器,我怕一股青烟直接把板子干废了,板子能赔起,数据真心赔不起啊!

网友:
一般不是4.5v以内吗?通5v有点吓人,下次找个机子试下

网友:
电池也可以修?我看到楼下的有人回复了,牛逼

网友:
我最高用过4.0V。。一般3.8,,我拍客户看见主板冒烟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电池保护板上电感坏。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