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11-08):
RT:   G50-80开机不定时掉电,时间偏长   基本在3个小时以后会出现,有没有大神修过的

网友:
修机器最怕就是这种长时间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种长时间不定时掉电  ,不好弄啊,太折磨人了

网友A:
我之前修改一个g40-80掉电,是3.3v转换那里的一个电阻问题,导致3.3v转换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改一个g40-80掉电,是3.3v转换那里的一个电阻问题,导致3.3v转换电压不稳定

那能修出来也不容易,很细心的!

网友:
压力测试了吗?BIOS刷了么,。、、,、,。、

网友:
三个小时  你要不要考虑下散热器呀   主板问题很少能用几个小时的

网友:
掉电要不就是温度控制方面的问题,要不就是某个电源缺少或者不稳定导致,像你这种很久才掉电的,你测量管子控制部分,原因很简单,正常的时候你测转换电路是测不出来的,因为控制部分不稳定,只有低与某个电压才会导致电压缺失,测量控制部分的电压是否有波动,一般有波动拿说明上拉电阻有问题,会导致控制管不定时的截止,这个肯能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图中的r4与r5(应该是不接的)如果变质就会导致susp这个控制信号不稳定,当susp低到某个点就会导致转换电路掉电

网友:
bios 先弄下试试,这种不定时的比较难

网友:
首先你还是刷个BIOS再说吧,还有散热方面要注意一下,这种很长时间掉电的是比较难解决,费时间

网友:
这种问题要一个个电压测试 看看是不是弄个电压不稳定导致的,掉电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吗

网友:
你有示波器  就好搞。。。。 没有 就靠一个万用表  就老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