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待机电流0.2不触发

楼主(2017-11-09):
下午接到一台联想G50-70 Intel独显机器,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2不触发,用户送来后第一句话:电脑开不了机了,第二句话:是不是里面的保险丝或电容电阻之类的坏了,修的话应该很好修听完后心里这个气啊,心想你都知道什么坏了而且还很好修干嘛不自己修还要拿过来,真想直接撵走,哎!现在维修不好干啊,只好忍着吧!!!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奔主题:待机电流偏大多半是主板存在微短路现象,拆机测量全板无明显短路,测量3.3V为0V,5V正常,3.3V芯片SY8206B烫手,断开PJ303故障依旧,索性直接换掉SY8206B,换后上电还是老样子,心想这下可有的玩了!无奈跟着电路图跑吧,围绕芯片开始忙活,当检测到PJ304时发现一个问题,这是个+3VLP转+3VL电压,断开这个焊点后待机电流回复正常了,不用问问题基本上就在+3VL后端,顺着这个电压继续追查,越往后追查心情越差,有好几路直接去到PCH跟EC,可能换了谁检测到这里估计没几个人会有好心情,EC坏了还好说,如果是PCH问题那基本就白忙活了,哎,平复下心情继续追查吧。
下一路电压追到RTC电路,(具体请看图)断掉PD704测量3.3V电压恢复正常,万用表测量PD704一段阻值正常,另一端直接为0!不用问BIOS电池估计也没电了,拿表一测果不其然,我勒个去!!!心中无数个草泥马飞过。
无待做最后一搏试试吧,直接两根线一搭开始烧机,手直接摁在该死的板载CPU上,随着电压一点点升高慢慢的温度也跟着上来了,心里又默默的飞过无数个草泥马,更换板载CPU难度大不说,关键价格太高,用户又是一个大明白先生,心想估计是又白忙活了。
正在心情低落的时候,突然感觉温度不大对劲,好像下面的温度要比上面的温度高,赶紧拿上放大镜一探究竟,果不其然发现元凶,就在板载CPU背面的一颗小电容不正常,(具体位置还是得看图(*^__^*) 嘻嘻),至于后来嘛,大伙都懂的,直接找一个相同个头的换上一切OK 。附上亮机BIOS跟图纸
总结:做维修还是要细心一些,有些问题可能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只要仔细一些耐心一些可能会有惊喜哦(*^__^*) 嘻嘻!!!
最后祝做维修的同行们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会员1540155300鑫豆2024-2-23 15:20
 会员12867062元2023-3-21 13:22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虽然那人说是电容烧了,说是说对了,你让他自己查,换呀!做技术就这样,关键不在于换的零件多少钱,而是你是怎么知道换哪个零件!如何去换的过程和方法!

网友:
这种小电流短路,故障点是一步步来确定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思路清晰。这样的客户让他自己修去吧。

网友B:
换的电容不要钱   找到坏的电容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的电容不要钱   找到坏的电容150

正解,换个保险什么的不要钱,但让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就要收这么多钱

网友:
楼上的都 是人才,下次遇到讲价,就这么干,件不要钱,找到所在地收钱

网友:
这种人  最讨厌了  确实是电容坏了    也不想想找到毛病多麻烦!!!!

网友:
说实话。。楼主真的  细心。。。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rtc短路 引起待机芯片发烫的很多 搞了几个都是cpu烫  没有摸cpu背面呀· 蟹蟹楼主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多谢分享,学习学习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你有木有按客户说的,什么保险电阻电容坏的,报个低价。这种人可以用经验搞,帖子小小白以上才能看才好。

网友:
话说现在板载CPU的修复率都不高,恭喜楼主了

网友:
技术, 细心 耐心  之后就是人品

网友:
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你有木有按客户说的,什么保险电阻电容坏的,报个低价。这种人可以用经验搞,帖子小小白以上才 ...

我感觉这没什么的,就跟客户实话实说主板供电短路,但具体是哪一个坏了肯定不会说,配件不值钱,我们挣得是检测维修费,没什么不合理的

网友:
细心成就一切  虽说这种故障很少见 真的是捡到了  我修过很多短路的 基本都是CPU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没什么的,就跟客户实话实说主板供电短路,但具体是哪一个坏了肯定不会说,配件不值钱,我们挣得 ...

这个叫技术,检测跟维修是什么玩意?

网友F:
前两天我也遇见一个   是小板上的u口坏了   直接把CPU烧了    没办法换的主板

网友:
最讨厌这种拿过来说保险坏了应该很好修的人。楼主辛苦了。运气不错的

网友:
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干啊  行里的报上价格  价格方面也让行里人给弄低了  嗨  所以现在行里来人 价格必须坚挺!!!

网友:
老手呀 ,断现在就是好多客户讲话就那么乌样。

网友:
给 大佬递茶   厉害啊啊    不过  我一本  碰到 这种 微端 直接  开摸  多摸一会  也就出来了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我只摸了表面见发热,就说CPU坏了,退机。忘记摸后面了。

网友:
这个电容从3发V那里烧能烧出来吗?

网友:
真是太细心的。  不过这种万用表 我始终用不惯。。。。。

网友: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不懂装懂,什么叫技术,这就叫技术,用嘴巴巴,永远是瞎白活

网友:
楼主够细心 图纸谢了  BIOS真好也是需要的

网友:
师傅真够细心的,我一直没有注意过背面的电容,这下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昨天还遇到线性3v偏低的,最后还是板载cpu坏,只能扔了

网友:
说明修机器除了细心还得有耐心啊

网友:
碰到这样的客户最讨厌了,感觉自己很懂似的,其实他一点也不懂,关键还给你乱砍价

网友:
这贴不错,能分享出来,以后也有个参考吧。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解,换个保险什么的不要钱,但让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就要收这么多钱

好多客户都说就修了一下  也没换件干嘛收我这么多   多有意思    所以  有时候这种问题我都跟客户说修好就这个价格   同意就给你搞   不同意   你就在问问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我也遇见一个   是小板上的u口坏了   直接把CPU烧了    没办法换的主板

你说的估计是联想的E40-70这样的机器吧?我最近也连着碰到两台,都是U口损坏后出现故障,有一台只是烧了USB供电芯片,另外一台直接把PCH搞挂了。应该是USB用料有问题,再加上主板设计有问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
幸好最后是电容坏了,如果是板载cpu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就i是技术钱,,,就是真的坏了保险,也要收那么多钱,,,以为不用查电路呀,对不对

网友:
  不仔细的话, 估计就判断CPU了。。。

网友:
这种小电容只能慢慢找。。。。。。。。。

网友:
楼主很走运啊。在加上你的细心赚到银子,一般看到这样就判死刑了除非是客户的板子

网友:
维修不错,,没有几个小时功夫下不来  可以给客户报高点

网友:
楼主细心点应该可以看到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有木有按客户说的,什么保险电阻电容坏的

网友:
直接烧鸡打发 多块的事情 蔽查快啊

网友:
不错   故障点是一步步来确定的    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666老司机带带我呀-、、、、、、、、、、、、、、、、、、、、、、、、、、、、、、、、、、、、、、、、、、、、

网友:
我们赚的是技术钱

网友:
换我都不会查下去了,直接换板子了,楼主耐心好

网友:
我遇到一台,待机0.09,立马烧鸡,供电芯片坏了,一点点查麻烦

网友:
五体投地啊 看的我眼花缭乱 可以换个bgm

网友(2017-12-09):
新手学习学习一下顺便赚点下载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客户都说就修了一下  也没换件干嘛收我这么多   多有意思    所以  有时候这种问题我都跟客户说修好 ...

问题就怕有些客户要求你给他现场修  然后看到了就会说的  很烦

网友:
小白问下楼主,为什么刚开始不直接烧机呢,直接烧+3VLP,会不会有发现

网友:
现在好像RTCRST#这些电路出问题的也越来越多了,感觉以前都没有这么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心也很细,值得学习。这个本又赚了

网友:
维修真的 不容易

网友:
楼主很细心,赞一个。这种客户钱也是要赚滴,不能跟钱过不去呀。付出就有回报。现在维修毕竟淡点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心态沉稳 基础知识扎实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电路基础比较好,断开测试并能判断大概,学习了

网友:
800个机器里还不碰到一个 为毛我碰到的都是cpu挂了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通病了吧

网友:
晕——客户还真说对了,电容坏了
以后遇到这种人,直接跟他说,螺丝刀我借给你,你自己拆自己修!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他一来就说是小问题应该好修,他的意思就是说小问题嘛就应该少收点钱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老子遇到N个都是CPU挂了 。。。。。

网友:
我遇到过两台Acer,都是RTC短路,烧鸡直接三合一CPU发烫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真辛运,如果真的U 烧了可能就白忙活了!

网友:
恩 这儿不是很清楚你的思路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电容不值钱cpu下面的才值钱!!手动滑稽

网友:
有图纸相对好查些,遇到一台E560 希望谁有图纸奉献下,在此谢谢

网友:
讲解很详细 楼主功底深厚 有的故障确实需要一步一步慢慢解决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网友:
最近都碰这个机子 ,早看到就好饿,收藏

网友:
楼主真细心,思路清晰。这样的客户修好宰一下

网友:
细心和认真是修好主板的基础,谢谢楼主让我自我再一次反省,会更耐心的修机器

网友:
人兄讲不错,咱搞维修的能不能拆开先仔细看看有没有明显示的地方,这么明显的地方看不出来吗,还讲这么多,仔细观察一下,直接搞定了,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
这种也遇到过,搞不好就误判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心细,不然就容易误杀,天大冤案这样!

网友:
如果一拿来就细心的进行第一步仔细的看一下整个板有没有腐蚀和烧的   有时候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  所以绕一圈烧机找到问题

网友:
运气好啊 小电容短路 遇到好几个3V短都是板载U问题。。。

网友:
小电流短路这样最难查出来,烧一烧

网友:
楼主好强 我上次遇到一台G50-80 2级转换的一个电容挂了 找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虽然那人说是电容烧了,说是说对了,你让他自己查,换呀!做技术就这样,关键不在于换的零 ...

对啊 我们换了一万多 学技术 我们不靠技术靠什么

网友:
看到0.2 0.3的电流就担心EC和桥特别是集成的U

网友:
楼主的维修过程验证了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修的不错

网友:
估计客户也是个半调子,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啊?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啊  修到这个机好多台了  有两台修不好  3V 短路找不出原因  这个帖子写得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最烦遇到这种人了 感觉什么都懂的样子

网友:
店里面也会经常来这种人,一般我都先不会说话,直接报价,如果不修就算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受潮的机器,哦,不怎么好修的

网友:
这机器CPU很容易坏的哦,修到过的

网友:
这种问题报价高点,看客户还牛逼,有本事换主板去呀、、、、、、、、、、、、、、、、、

网友:
老湿机66666,,,,,,,,,,,,,,,,,,,,,,,,,,,,,,,,,,,,,,,,

网友:
感觉楼主好牛逼的样的,从开始到结束一气呵成,牛

网友:
下次遇到讲价,就这么干,件不要钱,找到所在地收钱

网友:
大明白先生说的没错,还不是电阻电容坏了,呵呵!!!!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观察。。。。。。

网友:
修得漂亮。运气也是很好,RTC短路遇到电容问题。

网友:
生意好呀,呵呵,你这技术更好,有女朋友吗

网友(2018-01-17):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最后还是RTC 电路问题,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感觉这没什么的,就跟客户实话实说主板供电短路,但具体是哪一个坏了肯定不会说,配件不值钱,我们挣得是检测维修费,没什么不合理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按照你的逻辑判断,我应该会放弃了,不过最后结果还蛮好。票票又到手了啊!联想的机器,好脆弱哦!

网友:
楼主真细心,思路清晰。技术好,不过可惜

网友:
说实话。。楼主真的  细心。。。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这种小电流短路,故障点是一步步来确定的

网友(2018-02-23):
电容短路和U短路不一样 U短路烫的很明显

网友:
修电脑是越来越不好做了,,,现在的客户,他还想你免费修呢,哎,,其实,这也是实业不好做的一个缩影,,,给物价房价压的,,

网友:
维修不容易.这种小电流短路, 细心。。。

网友:
楼主,有2个问题 需要请教下。VCCRTC短路,是PD704 的1脚吗,VCCRTC好象是到桥和EC吧,还有,那个坏掉的电容在CPU座的背面,起什么作用的呢,能不能在电路图 上指示一下?

网友:
CPU后面的一个电容坏了,不好找,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这种待机电流   基本上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学习学习,棒棒哒,这个还是得细心才能办事

网友:
小电容短路不打好修啊。。。。。。。。

网友:
3v短路不大好玩,烧鸡搞不好的话u就挂了啊

网友:
楼主比较幸运呀,只是一个电容坏了,我遇到好多这个情况就是U挂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分析到位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见一个 是小板上的u口坏了 直接把CPU烧了

网友:
碰上装B 客户 一顿狂干 黑死他

网友:
好你捡到钱了。很多都是CPU坏的哦。。

网友:
这么小一个电容 也是醉了 。找起来好不容易

网友:
虚惊一场。故障扩大啦,重要的是一个心态,不要怕他修不好。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真细心,思路清晰。这样的客户让他自己修去吧

网友:
有红外测温枪,可以直接看出来。!!!!!

网友:
有没有人会烧鸡大法啊,怎么弄,教教我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板载CPU的机器很多特别爱坏的,你这个不错,运气好

网友:
现在觉得修本不好弄了 搞不好U就挂了 哎!!

网友:
所以讲观察最为重要

网友:
细心的楼主,好牛B啊,好羡慕@!¥!¥#!¥#%%#@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类似故障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现在维修 我们都是先报价 再修 也告诉客户 有可能修不了 修不了就不收费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是有几个问题。RTC电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