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1415TU 返修机,显示LOGO后掉电之维修篇

楼主(2017-11-09):
型号:HP 1000-1415TU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故障:有时触发显示LOGO后马上掉电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HP 1000-1415TU的机器,送过来就说
你们没修好才修了十几天就坏了,一看标签保修到11月23号
确实修好没多久,记的前面是进水导致不触发的,现在的故障
是有时可以触发,但显示LOGO马上就掉电,掉电时电流也就1.5A
左右

先拆机吧,拆了以后看了一下以前进水的位置,还好没什么异样
不放心还是把以前进水部分重新加焊了一边,上电还是一模一样

把整板拆下来发现了端倪,后面3V5V待机芯片上趴着
一只死去的小强

洗洗刷刷后上电发现按开机键电流从0.01上升到0.04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测量3V5V待机都是0V,明明清洗前还可以开机掉电清洗后
却触发小电流了,看来只能祭出图纸了,打开图纸直奔
待机芯片,此机用的待机芯片为51123

测量16脚为19V,8脚VREG3为3V,17脚VREG5为5V
13脚为3.3v,而11脚和20脚却没输出,看来还有什么
地方忽略了,仔细的检测了一下其他脚位,发现1脚
TRIP1电压为1.9V而6脚TRIP2电压却为3.3V

经过计算两个电压应该都是1.9V才对,TRIP2是3.3V肯定是有问题的
TRIP是属于通道1和通道2开启与OTC trip设置针脚连接电阻接地用作
同步Rds(on)反馈,TRIP2是由VRP3V3A经过R6100和R6101分压而
来,检测R6100为6.8K,而R6101则为无穷大,看来R6101挂了,换了
一个10K电阻上去,待机3V5V都出来了,再次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直接进系统了,没再掉电

维修小结:机器进小强导致TRIP2分压电阻损坏,开机显LOGO就掉电,
清洗后可能导致电阻彻底断开了,导致待机芯片不输出,从而不触发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A:
应该是FB2通道2的反馈电阻,故障表现比较明显
TRIP是通道的开启

网友:
有图有分析,细心学习一下,赞一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分析电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必须加分!

网友:
都是小强惹的祸,楼主发帖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FB2通道2的反馈电阻,故障表现比较明显
TRIP是通道的开启

何总 你又来抽热闹来了     我这有两片板子整不出来  指导下

网友:
不用说了   楼主  你太6了  由衷的佩服!!!!!

网友:
楼主心细,一般人可能错过了,加分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细心 赞一个~~~~~~~~~~~

网友B:
那个电阻腐蚀的那么明显,怎么不换就先开机了

网友:
后面特定坏掉还好,半死不活就头痛

网友C:
诉我直言啊兄弟  我咋看着有点晕呢。。。。。。

网友:
楼主66666有图有分析,细心学习一下,赞一下

网友:
这只小强是比较强悍的,无处不在的。。。

网友:
     楼主思路 清晰  逻辑  正确     向大神学习 只是这小强死的真值了哈哈

网友D:
问一下....最后查出来是因为小强的原因导致短路. 那么这次的维修收费吗?

网友E:
小强啊小强,你死得好惨啊,活活被电死啊

网友F:
这个小强有点6哦
是怎么钻进去的?实在搞不懂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非常正确哦,思路也比较清晰,赞一个。。。。。。

网友:
师傅对故障分析的透彻到位,,从中受教了!

网友G:
还是第一次听说小强在这种电流死的,蚂蚁就看过很多

网友H:
求hp1000的图纸,有吗楼主,或者有好心人给一个吧,谢谢,我的QQ19142853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又涨知识了,,,,,,,,,,,,,,,,,,

网友I:
有点讲不对,小强是躺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第一次听说小强在这种电流死的,蚂蚁就看过很多

我没说是这个电流电死的,我认为它在这个地方爬不出去,在这里拉屎拉尿,导致电路损坏,最终是被饿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hp1000的图纸,有吗楼主,或者有好心人给一个吧,谢谢,我的QQ19142853

惠普1000-1123TU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点讲不对,小强是躺着的

呵呵,这么较真,你看的图是主板背面的图,从正面看它是趴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诉我直言啊兄弟  我咋看着有点晕呢。。。。。。

,早上还没醒过来看什么都是晕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最后查出来是因为小强的原因导致短路. 那么这次的维修收费吗?

没收费,但和客户说好在保修期内再次进小强就不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强啊小强,你死得好惨啊,活活被电死啊

不是被电死的,是饿死的,在上面拉屎拉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强有点6哦
是怎么钻进去的?实在搞不懂

看来你修机很少,很多机器里面有小强,这种德国小强无孔不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腐蚀的那么明显,怎么不换就先开机了

清洗后看不出电阻有什么问题,再说待机芯片也有三只脚位腐蚀,难道也要换掉吗?肯定要上电看一下问题,找出问题再换不迟

网友:
这小强拍的真够清晰的,两根触角都看的见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返修机楼主收费不,要是我的话肯定要再次收费

网友:
这贴有意思啊,一只小强竟然能钻进去啊

网友:
恭喜完修, 原来小强导致电压回馈零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