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灰屏有背光 无字

楼主(2017-11-09):
联想g40-70 灰屏有背光 无字 版号:nm-a271  bios刷过了 屏接口  ledvdd有电压  dispoff#接屏有电压 3.3v lcdvdd有3.3v dmic data和cllk

无电压 3vs有电压 3vs_cmos有电压 求助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有背光 无字  灰屏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换个屏试试。因为dispoff#是开启信号,是在检测到屏以后发出的。如果还不行就得量传输的通断了

网友:
果断换屏测试 先锁定是屏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再酌情维修。

网友:
换屏试试 不行 就直接考虑CPU吧

网友A:
INVT_PWM这个电压不对吧?都没看见你测。。。。。。。

网友B:
这个机子屏线爱坏换换试一下吧,屏线10元一条

网友:
先找个屏换了试试啊,先确定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屏线爱坏换换试一下吧,屏线10元一条

回去测试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T_PWM这个电压不对吧?都没看见你测。。。。。。。

昨晚 没有接屏测试 是0v 接屏没有测试  测试一下

网友:
屏,,屏线,都测试然后主板。,,。、。,。、

网友:
E40-70   这不就是那个CPU爱出毛病的机器吗a

网友:
数据 时钟打值,开启信号没有,是看图纸是cpu还是显卡发过来?

网友:
换屏线不好,查EDID相连的元件。。。。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屏解决

网友:
换屏试试 不行 就直接考虑CPU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我之前是ledvcc后面电容短

网友:
换屏线试试呗

网友:
这中  换个屏试试  不是平的话    可以考虑   排线  或者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是不是 板载CPU

网友:
可以量一下屏线是不是通的,可能屏线坏

网友:
遇到两台这样的,一台是刷BIOS好的,一台换班了,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30针的 还没有飞线强开灯 信号的方法 40针的可以飞线强开灯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时间不是先查图纸,而是先换屏测试,然后就是显卡,一般情况下屏供电电路是不会出问题的,这样会省时间

网友:
不行就买,,,测试好的 ,,学习学习,,路过

网友:
现在暂时解决了 也不知怎么好的 之前把屏线拔了几遍 都不好 最后测试 屏线 都是 通的 在插上就好了 现在没有交给客户 在测试 呵呵

网友:
data和cllk无电压 这个是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先换屏看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了,那就查一下集显了

网友:
换个评点或者屏试试吧 这东西 现弄简单的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也许还真就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以前遇见是屏线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找个碎屏试一下。有图像无字,屏的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屏线和屏的问题大一点,挨个换了试试

网友:
显卡到屏幕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屏试一下最好。,少走弯路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网友:
刷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
灰屏应该屏供电正常,有背光,1脚和14和16脚基本不用看,因为这是背光部分的。我觉得应该重点查看19脚和24和25脚,这个是检测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