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5T-C816难启动

楼主(2017-11-09):
机子拿来时,通电开机没反应,适配器取下表测量,19V正常。开机通电测19V不稳,低。修电源,150UF/450V,一条腿断了。换新,开机,灯亮。开了几次桌面出来了。有时一次正常。有时两次正常。有时要开关几次才正常。不亮机时电流在1.45A左右.后新电源,外接电源差不多。热机一般第二次就能启动正常,关机再开机多数一次也正常。不正常时硬盘蓝灯先常亮几秒后息灭。(不闪).只要HDD灯一闪立马正常亮机。亮机后还没发现哪里不正常。跟硬盘没关系,内存清洗过来。没换试下。BIOS换了下一个不亮,一个花屏,没办法又把原来的又换上去了,花屏的BIOS也是开了两次才亮机。电池3V电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ec  nanqiao    就是待机电路查一下     什么都不查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