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40不出CPU供电 0.2掉电

楼主(2017-11-09):
同行的机器  拆机发现是南桥CPU一体板载的  电流上到0.2就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肯定是供电没出全 测了一下  三五伏正常  内存供电 基准 总线供电都正常  VTTPG也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 看图纸查了一下 一脚的开启没有  两路的开启  一个来自EC 一个来自CPU  问了一下黄鑫船老师 他说4代5代的CPU供电开启都来自CPU  问了下其他的同学  有的说是来自EC的开启  然后就刷了BIOS  EC也换了  CPU也加焊了一下 就是死活不出这个CPU供电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有没有修到过的  帮忙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帮我给个思路  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广达的板,CPU供电缺VR_ON查查HWPG,U坏没坏打他的供电阻值,总线阻值看看,
EC带程序,不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板,CPU供电缺VR_ON查查HWPG,U坏没坏打他的供电阻值,总线阻值看看,
EC带程序,不好更换。

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我看了一下  和南桥挂的是同一个BIOS芯片

网友B:
这样的情况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没有必要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情况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没有必要搞了

这个PR89没有装 是跟EC直连的  也就是说这个开启是CPU发过来的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PR89没有装 是跟EC直连的  也就是说这个开启是CPU发过来的是不是

对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这种机器修的很多了,所以现在基本就不用怎么排查就可以判定CPU问题了,而且这个超级CPU本身也是极大的通病,如果电流跑到0.2A左右。它就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是坏的,总之修的多就会明白

网友D:
cpu 坏了 就没搞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这种机器修的很多了,所以现在基本就不用怎么排查就可以判定CPU问题了,而且这 ...

其实也很简单  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   就差CPU的开启了   如果他不开启  也加焊过了  还是不出  百分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坏了 就没搞头了

你也确定是CPU坏了吗????兄弟

网友:
来个大神帮帮忙呗  我们新手只能看看

网友:
查一下HWPG ,这个信号时HWPG正常后产生的,如果HWPG正常,但还无VR_ON,那么短线,或CPU坏。
也可以按时序,改电路,人为扯供电,如无HWPG,可以看我的帖子哦。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13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很简单  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   就差CPU的开启了   如果他不开启  也加焊过了  还是不出  百分百坏 ...

现在的新型机器的上电时序有点和普通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也会纠结

网友:
非核心电源好信号正常不

网友E:
和我的板子现象一样,开机能正常显示,用一会掉电,再次上电到0.2就掉电 ,我正在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板子现象一样,开机能正常显示,用一会掉电,再次上电到0.2就掉电 ,我正在查CPU

我的是CPU挂了  你的可能是虚汗了  别查了 直接假焊得了

网友:
希望修到这种古怪的机子....能把BOSS备份下来。

网友:
估计还是U的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