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显示器电源无电压输出维修

楼主(2017-11-09):
苹果显示器电源无电压输出维修,

网友A:
没图纸,只能碰碰运气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只能碰碰运气修了。。。。

电源板电路  还要图纸  我也是醉了
稍微懂点的    闭着眼都能画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电路  还要图纸  我也是醉了
稍微懂点的    闭着眼都能画出来吧

我才刚学没多久,不能跟大神做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刚学没多久,不能跟大神做比较。

电源板电路   高压板电路    都挺简单的    直接拿板子跑  就行

网友:
路过 帮顶一下 楼主家=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