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w10系统 显卡驱动一直更新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09):
话说这怎么弄啊新买的电脑完全不知道啊

网友:
更新不了??是没驱动上??还是想更新下??什么显卡

网友:
AMD的VEGA,新买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    你到底是  没驱动   还是想升级驱动
发的图片也没卵用

网友:
去官网下载  一般都有的  驱动程序  有的驱动软件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
2015版本系统 有的机不行的 换新点的系统吧

网友:
换2016年以后的就可以了,2015版装不了10系显卡驱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