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系统升级到底是重新安装个win10还是升级win10?

楼主(2017-11-09):
如题目到底该怎么选,win7系统升级到底是重新安装个win10还是升级win10?

网友:
建议重装,,重装的都是简易版用起来快点

网友:
重装  简单点     升级时间长  还容易崩溃       速度也慢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升级可以保留软件

网友:
现在很多客户都反应win7比win10好用啊  稳定  不过win10开机快啊

网友:
建议重装!升级的win10一般都是试用的!过一段时间还是要装!省得麻烦

网友:
直接重装

网友:
楼主,请发布图文并茂的拆机文章!才能获得更多的金币哦、!

网友:
肯定从装最好,最完美~~~~~~~~~~~~~~~~~~~

网友:
建议重装,直接升级不稳定,

网友:
重装,升级很容易出现程序冲突、崩溃。

网友:
都一样 随便哪个都可以  反正都是WIN10

网友:
重新安装win10     升级的win10带了好多你用不到的软件  而且升级相当慢,容易半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