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度很高的小米5S PLUS和华为mate9,为什么口碑和价格差距巨大?

楼主(2017-11-09):
两者均采用了印象中比较廉价的“金属+上下贴片塑料”的三段式设计。 均是大屏幕1080P屏幕配大电池,均是后入指纹识别和双摄像头(当然莱卡认证和小米低端双摄应该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同样的6G+128G配置,华为4499,小米2599,差价几乎达到2000元。 然而口碑上 华为mate9明显更好,被称之为“国产旗舰,可以顶替note7召回后的市场空白”。 小米5s plus 则是“小米公司设计倒退的产品,千元机的壳子里塞了块821而已” 这种巨大差异…

网友:
虽然小米5sp相机整体性能和p9比要低一点点,但是你说的自动对焦功能其实5sp比p9要更强,米5sp拍照其实弱在纹理方面。

口碑这个问题其实存疑,至少在知乎上应该是5s口碑远远高过华为的。

至于价格,怎么说的?华为自己把品牌形象怼上去了,这是他的本事,溢价高能卖这么贵,这是他的本事。定位方面很聪明,所谓的商务系列嘛。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谈华为的本事的,我们是谈消费者的。对于消费者来说,买的很不值。

这台mate9稍微能和米5s拉开一点差距地方的就是相机性能了吧?但是我如果要相机好,我为什么不买相机更好的三星呢?

你华为能卖这么贵,这是你牛逼。但作为消费者来说,一个公司牛不牛逼,和一个产品值不值得买,是两回事。

网友:
楼上那位意思是说华为自己做的只有人家odm的水平吗?

其实华为mate9出来以后,5s plus的风评好了许多。
还是要为海军点赞一个。

-------------------------------------------
我觉得两个品牌的粉丝没有必要撕逼,特别是海军别老抓着小米碰瓷,现在ov才是你们真正的对手。人家两老总在乌镇觥筹交错一片和谐,你们在这儿喷来喷去,岂不好笑。目前当务之急还是搞掉无理溢价还有提升国产手机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说的没错,大家就是要联合起来对抗棒棒棒)。
-------------------------------------------
第一句话只是反对某个答主因为5sp可能是odm机(我觉得应该不是)而觉得它一钱不值。事实上它实用度非常高。这句话并不是肯定句。
并没有说5s plus胜过mate9,这两款机子我都摸过,确实有一定差距,mate9拍照好就是好,这点无可辩驳。但是同样的机身设计,5s plus被人喷的一钱不值,mate9就是爵士,除了说明立场偏向以外,只能说人们对小米的要求比对华为严苛的多。虽然这是好事。
所以如果认可了mate9的外形,就别说5s plus长的丑。当然你说拍照不行,这点是事实。但是不行不代表不能用,5sp拍照还是能用的,日常使用并没有那么大差距。
所以如果你对拍照要求高,mate9相对适合你,但是老实说市场同价位上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三星旗舰)。
最后,选什么机子是你的选择,你有你的爱好,但是请不要贬低其他品牌。表达观点可以,但是上来就呵呵,水军,洗地,垃圾之类的词,就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了。

网友:
评论区越来越没法看了,折叠了几个引战的。我的观点是,一个品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是产品的一部分。而品牌形象靠广告和忽悠肯定是建立不起来的,还是得靠内在的东西,需要长期的努力,比如史玉柱和褚时健,在经营品牌上的细微差别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另外,一个产品的定价并不一定要和成本成正比,是追求销量还是追求利润这本就是经营者的选择,我反对拿着性价比大棒去乱打一气,更没必要去批评消费者。我自己在有时候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盲目地去选择更贵的。

以下为原答案:
答案里很多人都没说到点子上,什么吸屁优,鸡屁优,拍照,什么工艺,手感,mate9目标群体根本不care好吗?
说实话,像我这种新手机出来了第一时间看测评,自称精通所有主流机型参数的人,在使用过程中也不care跑分。
手机发展到今天,在2000以上已经不存在性能不中用的手机,不存在拍照质量差的手机,几乎不存在样子丑的手机。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品牌就成了最值得考虑的因素之一。

举个例子,买过车的人都知道老一辈的大众情节。虽然现在的大众已经不是当年的大众,虽然性价比远没有日系韩系以及国产车高,但是PQ34平台下来的车稳坐a级车销量第一,PQ35平台的车稳坐b级车销量第一。为什么大众能把性能和外观都十分平庸,性价比也不高的车卖这么好呢?在产品性能够用,而消费能力也够用的情况下,购买的将不再是产品,而是品牌形象。

你以为你慧眼识珠,就能代表消费者了吗?错,来知乎答题的人,几乎全都没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太聪明了,你去问问周围的人,骁龙810和820有什么不同,我估计有不到10%能答出“820是新出的”。而对于那些数据党,给你两部手机,让你只通过使用微博,优酷和微信这三个程序对这两部手机的西屁优和鸡屁优做一个对比,你确定能做得到吗?

以为自己了解手机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懂手机,或者说还活在五年前。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众消费品。

我爸单位过年发了2000的超市购物卡,可以买电器手机之类的,我爸逛超市的时候顺便就把手机买了,荣耀6plus。
导购只给他说了这么几句,我印象异常深刻,1,苹果三星下来就是华为了,国产品牌第一。2,华为在欧洲卖的可好了。3,现在搞活动,比网上便宜一百块钱。
然后我爸就买了,甚至没有上网看一下是不是便宜了一百块钱。用到今天快两年了,对此手机评价很高,对华为品牌也很认可,其实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手机好,其实6plus在我看来是一款很平庸的手机。

我觉得像我爸这种消费才是占到大多数吧。
对了,我爸不是农民工,他以前是教理工科的,还是电脑高手,对cpu,gpu的了解未必比一些自称极客的网友差。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两款产品相似度很高,配置接近,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小米和华为就是差远了。华为拿下5G短码上了中央新闻,妇孺皆知,小米出了mix除了圈内人又有谁知道?

所以,任何时候也不要脱离品牌形象谈产品。

多说一句,要说那些喷子都是水军我是不信的,但买手机本来就是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情,每个人的需求和使用环境不一样,只要别是boom7买回去炸了,哪他妈有高下之分?为这事都开始秀优越以及人身攻击了简直可怕。

网友:
我所写,完全是玄学上的感受,完全主观而个人的偏见,完全是半夜睡不着流着眼泪的吐槽。

分割线____%______________

刚刚卖出了高配的p9,也就是lowboom的拉丝金属壳,入手了小米5sp,6+128,依旧是lowboom的拉丝金属壳。为什么叫玄学?为什么都是拉丝金属壳?因为当初买p9就是因为拿在手里的感觉,爽!手感,玄学吧。

可tm的同样是lowboom的拉丝金属壳,小米5sp这个壳就tm完全没有手感可言,拆盒上手就直接想哭,我一定是买了假的lowboom拉丝金属壳手机。p9我拿在手上我是用来盘的,像盘佛珠一样的盘,哪怕不需要看手机我也愿意拿在手里盘;5sp,抱歉,夸张的说拿着打游戏我嫌割手。

第二,虽然我没写第一,但是这是第二,同样的双摄。p9刷新了我对手机拍照的认识,我手抖,但是p9在弱光下拍照能不糊,5sp我拍个文件tm的字看不清楚,对焦慢,这货活生生刷新了我对双摄的认识!!

第三,连我老花眼的妈妈都能看出这俩手机屏幕显示效果的不同并确定的告诉我那个小点的手机看着舒服!!!

第四,我为毛要卖掉p9换5sp呢?因为我要玩王者农药啊,p9电量不给力也就算了,那个鬼快充,我tm充着电打能把手机打没电了,这tm是什么快充?所以我换个真*快充的5sp,真快,可为毛变充边打会变成幻灯片模式?还有同一张手机卡,同一个位置,为毛p9流畅起飞而这个5sp几分钟一个460的延迟?我tm都被举报了你萌知道么?

第五,楼主问的是mate9,我就认为跟p9没区别了哈。

以上,睡觉。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你TM在逗我……
(以下讨论仅针对Mate9,暂时不考虑闪存门等影响因素)
直接回答题目:因为5S PLUS真的不怎么样啊!去年我换机,第一个排除的,就是5SP。产品价位、口碑,不能用相似度来圆啊……否则苹果手机机模难道也应该卖出苹果手机的价格?!
5SP最出色的是什么?或者说优点在哪里?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满频821的加成,这几乎是5S PLUS唯一一个可以拿出来和别的机型对抗的地方。相对于麒麟960加成的Mate9,这几乎是唯一一个能与之相匹的东西。
我们甚至仅仅从几项参数来看,都能看到巨大的差异。
  • 相机。

仅仅从参数来说,5SP是双1300w,Mate9是1200w+2000w的组合。看上去似乎5SP彩色镜头的解析力还会强一点,可是Mate9有一个2000w像素的做依托,实际表现和Mate9没法比。更悲剧的是5SP上面的CMOS,是IMX258,仅仅小米自己的产品线中,用到这个COMS的有:红米Pro、红米Note4X、红米Note4。看见没有,即使在去年这几乎就是红米水准的CMOS,小米自家相机调教本来就很悲剧,又是这样的CMOS,成像水准真的可以不必多说。最重要的是,Mate9上了光学防抖,5SP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外观。
其实这点非常玄学,因此这部分主要是个人想法。首先是大规模用拉丝(貌似最后才出了一个雅黑色)。拉丝不是不能用,Mate9Pro也用了拉丝,但是一定要避免廉价的感觉,很重要的就是保证手机一体性出色。Mate9Pro这点就做得不错,双曲面+前后对称,三段式设计但是后盖(看着)是一个整体的,没有明显接缝,一体性很强,高光拉丝反而可以称为一个加分项。而5SP前后并不对称,正面相对较平,这样就给人一种后盖是“扣上去”的样子,一体性就不行,这个时候用高光拉丝金属,无异于增加其廉价感,凸显了其不足;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喷砂应该是正途,比较中庸。如果一定要用拉丝,去年的红米Pro外观上还过得去,看着至少不是那么廉价。
其次就是正面的面板了,先看看同时发布的5S的正面:

虽然设计语言单调(不说黑边了),但是基本是一个“赶上时代的设计”,以Home按键为主,另外两个按键采用光点凸显,不会直接在正面打上按键的标记位。然后再看看5SP:

熟悉的三大按键的标志!米5和5S都放弃掉的东西居然能用在这款机子上,明明这个东西已经不太适合在旗舰机上出现了(连红米Pro都不用这个正面了),可是5SP居然堂而皇之地搬了上去,让人不得不想到这个: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手机吧……
一句话,外观这个东西的确很玄学,但是一定要做到“精致”,有不足或者缺点是可以避免或者隐藏起来的。但是5SP这个设计,反正我是挺服气的……
3. 系统。
如果5SP用的是MIUI 9或者改恶从善的MIUI 8,或许名声还会好一点,可是5SP发售阶段偏偏挤在了MIUI 8被骂得最惨的时候。这也不得不说是时也命也……
4. 价格
毕竟发布之后有人说,买5比买5S值,买5S比买5SP值,你还能怎么样呢……今年闪存价格增长的时候,2499还能买到米6这样的产品,去年2299的5SP如何比得上?
所以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这么一款产品,怎么能达到高的口碑?相机不给力、外观略别扭、系统很臃肿(广告也不少),消费者买的目的是什么?性能吗?可是真正的性能爱好者有几个?而且即使是他们,又为何一定要选择这一款几乎优点以性能为主的产品?口碑怎么能上得去?相比华为Mate9的体验上的全面和均衡,5SP真心还是有点弱。

网友:
口碑问题:
1.在高价区的喷子和挑刺者的数量要远少于2000这个价位的,这些使用者他们的素质很高,同时有较强的社会地位。
2.说实话mate9的相机确实调教的还不错,而反观小米,其双射明显诚意不足。
3.mate9的用户明显是看不起用小米的,这种优越感会带来一种迷之自信。
价格问题上:
说白了,价格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在于你的定价而不是它这个手机本身应该值多少钱。
华为在打出国产真旗舰的爱国情操牌和莱卡可乐标以后,给人一种暗示:  不卖的贵能叫旗舰吗?贵的才是好的等
同时消费者们对手机本身的素质很大一部分来自宣传和舆论,在爱国大旗下,其本身价值就着神秘加成。
而有些人买手机是按价格区间选择的,在4000这个高原上,除了iphone和三星又出现了国产新选择,同时其品牌不会有过多的廉价感,三者选一,概率还是蛮大的。

网友:
从这个参数对比看虽然不全面,但是懂点手机的都能看出,在CPU,相机,电池,操作系统这些方面,两者差异很大。这都是表面看得见的还不算在用户体验方面看不见的调教,比如音频体验,散热体验,流畅度体验,触摸屏体验,手机外观手感,通讯体验等。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因素综合到一起,就不简单了,现在不管是哪个手机厂商,能做到最好肯定不会藏着掖着的,有些技术出来了不能量产都要赶紧搞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实力。所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不到,等真有一天花了钱下了大功夫做到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苹果三星不就是么。看了一些评论,真是看不下去了,太水了,评论如盲人摸象一般,逮着一处猛说,有的说只是摄像头好点不值得,有的说只是系统好点不值得,这是不是就是形而上学,但是不可否认,作文能力比我强多了。我们都喜欢这样评论别人,有的人比我们优秀就说因为他聪明,但是我们都没看到人家天天学习到半夜。当初苹果单核800万像素领先了多少年,难道这些专业的评论们都忘了吗?

网友:
先说结论,5sp顶配性价比更高。
但是这两款手机在性能拍照系统快充上都是mate9更好。
性能:cpu跑分mate9在6000左右。小米note2在4000左右,gpu跑分华为2200小米2500。应该说华为更好一点。除非你很喜欢打游戏。
系统:安卓7.0和18个月不卡顿,你怀疑他吹比?那你也得打了他的脸再说这句话啊。
拍照:华为防抖比苹果差,夜景的时候亮度最高但是会有些糊,不如三星,自动模式见仁见智,但是这个德味比较有趣。小米。。。并不能参与上述比较。
快充:这个牛逼我就不替它吹了,一小时充3200毫安,但完全充满需要2小时。
两者高配版价格差1000+ 上述优点我觉得可能不太值。。。特别是华为高配暂时只有金色配色。。。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7097817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评测,up主很风趣哦。

网友:
价格差距巨大是正常的。
雷军不是自己亲口说过要厚道吗?
评价这东西人云亦云,这个好那个坏的有几个亲自买亲自用的?就是跟风罢了。也就配置与外观是实打实的。
外观5sp是比mate9丑。

网友:
看到评论区有如下言论:

两者的受众根本是两拨人。工艺(肯定有人不同意,但是是事实),全球频段(小米 note2 单这贵了三百),安卓7.0,更大的电池,集成在SOC里的防伪基站技术和获得认证的安全芯片,硬件和软件都比小米渣双摄强得多的徕卡双摄, F2FS +华为的底层优化(宣称解决安卓卡顿问题,这个存疑,还未能验证)。大概我能想到这些,可能这些仍不能让5s p 的受众接受一千多的差价,但起码给大家普及一下。

逐条辩之

(1)工艺

两者的工艺类似

当小米5s plus出来的时候,我对这台机子不感冒。5s plus的拉丝和磨砂,面层做的很平很细腻,但又不是镜面,有种喷了一层透明胶的感觉,无论是触感还是观感,都有种塑料的质感。不得不说,论铝合金处理,还是iPhone的那种喷砂工艺更好看,国内的魅族和ov走的是这个路子。

mate 9边框是拉丝,后背是磨砂,无论是观感还是手感,跟小米5s plus如出一辙。个人感觉,不如mate 8。

上下塑料贴片的天线很廉价。当初有人说这是考虑天线和信号,可mate9 pro却是注塑的,所以只能理解为考虑成本。

有人说小米5s plus是ODM代工的,从小米5s plus 的外观设计、双摄还有指纹识别等来看,确实有这可能,但是,华为的年度真旗舰做出了人ODM的水平,不得不说,华为对于手机的伤心程度与其所宣传的有出入。

(2)全球频段

买这台手机的,出国比率不到一成,成不了刚需,最多算是营销噱头,事实证明,这也不是什么独家技术,大家都可以做,高通最新旗舰835,号称支持7模所有频。对于基带,还没有可以跟高通掰手腕的。

不能用的功能跟没有是没有区别的,比如小米3的nfc,那个年代的nfc几乎是没有存在干的,直到小米将其应用到公交和银行卡,nfc才有了自己的应用价值。

(3)安卓7.0

这次华为确实是走在了前面,但这只能释放一种信号,成不了溢价理由,在系统优化层面,都是基于安卓,早年其他家做的太差,miui鹤立鸡群,随着各家ui的成熟,miui也不再突出,但要说emui能凭系统溢价,就纯属扯淡了。

如果说mate 9真的是越用越快,那大家就别买新的了,买2手的多划算。对于安卓7.0,我不是很了解,但就如同小米5用了高通的黑科技不算黑科技一样,华为提前用上了7.0,算不上自己的黑科技。

(4)更大的电池

200mAh如果就算是高端,那金立M6在智能手机领域就没有对手了。续航,小米5s plus跟mate 9是同一水准。

mate 7是续航神机,一方面,当年的4000mAh电池少见,另一方面,935的性能差劲,续航自然跟上了。

960的性能跟上了,续航自然差了。

而且,真要论续航,骁龙625才是王,14nm的8核A53,论续航,吊打821和960是没什么问题的,红米4的续航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5)soc

不得不说960是一颗很不错的soc,至少不像950缺胳膊少腿,这是一颗真正顶级的soc,但你要说这颗soc就全面超越了821,并拉开距离,就有点自信过头了。

在移动soc领域,除了A系列(不完全是soc),高通至少在未来两三年还是老大。

这也是为什么在参数上,960完爆821,但实际跑分却有所不及的缘由。960还是吃亏在GPU上,这颗号称相对前代性能提升180%的GPU,因为频率拉得太高,现有工艺根本镇不住,在正常满负荷使用下,只能无限降频,有点当年销量810CPU的意思。

(6)双摄

这是mate 9真正出彩的地方,而小米5的双摄,就只是虚有其表了。

华为在双摄上慢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p9凭双摄跻身手机相机一流阵营,mate 9的具体测评还没出来,只要能保持p9的水准就不会差的。

本来小米5s利用大底CMOS,是做出了质量的。可在更贵的5s plus上,又退回去了。甚至在旗舰note 2上用什么鬼imx318,真是自掘坟墓。

(7)屏幕

类似的供应商,都是顶级水准。

(8)RAM和ROM

这次mate 9确实是良心,直接上了ufs 2.1和lpddr4。而小米 5s plus还是ufs 2.0。这是实实在在的,没什么可以争辩的。只是不知道p9的 emmc5.1该如何解释?

在上半年的时候,还有挺多人跟我争辩ufs无用论的。

综上,说白了,mate 9真正甩开小米5s plus的其实是双摄,虽然长的差不多,但一个虚有其表,另一个却是真材实料。至于其他,mate 9并没有实质性的甩开后者。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售价差?

两者都是商品,能卖出去就是能耐,跟手机本身其实不成正相关 。不信你看OPPO R9,2799不照样卖得飞起吗?

网友:
大家都别撕了,mate的目标人群本来就和5s不一样,而海思是为mate一切溢价的基础。

网友:
反对张小凡的回答。
全球频段,安卓7.0这些都是很重要,很影响使用体验的东西,都轻轻一提,寥寥带过,因为‘’我‘’觉得对大多数人不重要。所以,华为肯定是心黑,高配低价。最后的一句更是春秋笔法啊,华为和oppo,vivo都是一路货色靠吸引无知群众混饭吃,只有我米才是良心定价,注重用户体验。(知不知道最近OPPO R9宣布不再更新系统,停留在安卓5.1,刚刚才卖半年哦。而我华为14年mate7神6.0都已经半年了,同期的mate8,p9铁定升安卓7.0,你含沙射影说这两家是一路货色,呵呵。你家小米号称互联网玩家,系统迭代更新小能手,每星期升级,红米note3升级n多次,还是基于安卓5.1,而11.11刚抢的畅玩5a,679元,基于安卓6.0,你说谁更良心,或许安卓版本升级根本不重要,只要我miui版本号飙升就流畅牛逼了,呵呵。皮裤红就不要脱裤子,脚痒忍不住的......)

网友:
小米的使用人群有很多种 一种是极其挑剔的发烧客(占大多数)  这类人小米5p是入不了法眼的 而华为mate9 爵士不在乎

5s 5sp是小米今年最好买的几款手机了吧  不刷猴求量产后  嗯 开始黑设计倒退了   唉 好歹用个同价位的来比啊  差了2000  我相信多2000预算小米做得出比mate9好的手机!   小米mix就是铁证

网友:
这两个都摸过实机,外观都是一样的丑,性能上妹特酒CPU更强,吾爱屎噗拉屎GPU更强,妹特酒那个GPU依然是华为传统般的残疾。

这两手机最大的,最直观的差距,实际上在于手感。这是网上看图片感觉不出来的。

华为妹特酒有一种十分真实的金属感,厚重而不沉,似钢铁而不刮手,金属拉丝并不如图片中那样丑,吾爱屎噗拉屎的金属拉丝最多是平庸,跟真的丑还有很大差距。

妹特酒那个手感真是非常神奇,不知道大家自己摸过那种没有金属氧化打滑过的菜刀刀脊没有,就是那种一整块金属板的触感。与一般的铝材质的后壳不同,非常上档次,感觉特别厚重。

妹特酒的黑边比吾爱屎噗拉屎大一点,但是没有以往那么可怕了。

口碑上,题主说的两句话其实没错。

吾爱屎噗拉屎我看到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米五好不容易好看一点了,立马就开倒车了,确实是小米设计开倒车的结果。这个口碑的传播,米粉要占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功劳。这两款产品出现的时候,没有人想小米终于出一款可以量产的手机了,这两货算是今年最好买的小米手机了吧。

妹特酒芯片上的进步有目共睹,确实是令人骄傲的,同时华为又保持了一贯的令人无语的中年人审美,所以设计上完全没有倒退,反而在黑边上有进步。

这件事情上面,依然是令人厌恶的海军的错,同时又有米粉给海军助攻,这波五毛拿的轻轻松松,带飞了节奏。

最后的结果就是证明了当初那批米黑素质低下,自打自脸,自吃自噗拉屎。

网友:
5sPLUS明显是为了占坑交作业的产品,不然不会ODM,旗舰仍是5、5s、note2,而5s PLUS之所以没有得到mate9相似的评价还是有原因的(纯主观):

  • 目前为止小米的双摄实际体验还是一般(但日常绝对够用),尤其背景虚化简直野蛮,基本0魔棒+手残抠图水准,而mate9的样张及样张的摄影师的评价确实很棒,所以个人以为mate9的拍照在几个场景是可以完虐5s PLUS,因为我没摸过mate9此结论还有待评测验证。
  •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小米最短板的就是外观,尤其是配色,5s PLUS的银色拉丝拿到手里美感完全没有了,谁愿意手里拿着一个看着感觉锋利的东西,再看华为的配色,都让人感觉舒服,小米的配色太直接,金银色就是很亮,华为金色淡很多,银色要加些灰,沉稳舒服的感觉就有了。
  • 米粉对于PLUS的期望很高,认为PLUS可能就是林斌年初说的大招,所以反弹的也就越厉害,note2和mix的发布证明PLUS就是个陪跑的
  • 至于MATE9的一路好评,我就不评论了,大家开心就好。

网友:
mate9最大的槽点就是外观了,非要拿小米5S plus来和mate9比这个。

mate7、mate8和mate9外观还很像呢,咋不去和他们比去。

蹭热点也不是这样蹭的

网友:
先说“有没有”,再问“为什么”。

两部手机除了背部造型哪有一点相似之处?硬要把两部手机放到一起对比的这个人,肯定没见全两个真机。

————华为mate9明显更好,被称之为“国产旗舰,可以顶替note7召回后的市场空白”。————
这句话是实情。
960、自主基带、充电、安卓7.0、·18个月不卡的智能调度、2000w徕卡双摄,这些都是黑科技,要说比拟NOTE7还是略微逊色,但是商务稳定性没的说,比起s7edge便宜的价格又是一大优势。三星在商务上的巨大空白,正是MATE9乘风而起的契机。欧洲会出现肾星华三足鼎立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米5s plus 则是“小米公司设计倒退的产品,千元机的壳子里塞了块821而已”—————
这句话应该是米粉说的,一眼跳过配置,直接看到米5sp对比5s和5的设计倒退。
我玩过一段时间,认为这部机子除了长得挫点之外,各方面并不逊于米5S,是除了MIX之外小米体验巅峰的机器。但是将内容集中到了821等配置上,质感做工、音质信号上都没有旗舰机的水准,尤其是马马虎虎的快充和拍照。做工嘛比比自家的米note2就知道了,米note2在各种细节上的失败导致没有达到旗舰的水平,但是做工碾压5sp两三遍还是足够的。

总结是,两款机器唯一的重合点就是后背造型了。

要比较,还是比比荣耀V8和5S PLUS吧,这两部机子才是真正的从定价、双摄、大小、电池都互相撕扯扭打的劲敌。

网友:
因地而变吧

网友:
这些小小白 个个都是嘴子   。。。。。。。。根本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