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真的那么容易蓝屏吗?

楼主(2017-11-09):
在提到mac和PC的优缺点时,很多人都爱用windows容易蓝屏说事儿,但是windows真的那么容易蓝屏吗?本人计算机专业大一,略懂皮毛,入行不深,在初一开始接触电脑,当时家里买了台奔腾系列的台式电脑(当时买的时候还要的是最好的咧),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买了借了很多盗版光盘,装过不少盗版游戏(请支持正版),不良网站也浏览过,病毒也中过(有段时间连杀毒软件都没装过,当时360完全不火,买的是瑞星的卡…

网友:
Windows 会蓝屏,Mac 会五国,Linux 会 Kernel Panic。软件是人写的,自然会有 bug,越是复杂的软件 bug 就越多,甚至会多到明知有 bug 也没人修的地步。

做好日常备份,少在生产环境里瞎折腾,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Windows 9x 采用 Monolithic Kernel。这种大型内核,在一个驱动程序发生错误的时候能导致操作系统立刻崩溃;Windows NT 由 Dave Cutler 领衔重新设计了混合型内核(Hybrid Kernel),崩溃比 9x 系列减少了。Mac OS X 使用 MicroKernel,内核和其他操作系统组件之间的耦合小,其他部件的错误不容易影响到内核,因此不常崩溃。

@冯东 的看法:
OS X 是双模式 kernel ,driver 可以在 kernel-space 也可以在 user-space 。但后者几乎总是用来做开发。发布的 driver 都是在 kernel-space 。NT 的 hybrid kernel 中,driver 在 kernel-space 。Linux 是 Monolithic ,但是一样很稳定。

另一方面,monolithic 只是没有统一的 user-space API 而已,并不妨碍你开发自己的 user-space driver 方案(一般是一个小型 kernel-space stab 加上大型的 user-space manager),比如 OS X 下的 USF 。

大型 kernel 注重代码设计以及将功能推向真正的 service/daemon 。Microkernel 的概念用得并不多。尤其是 Mach 这种过时的 microkernel 设计。XNU kernel 保留了 Mach 的消息分发,但仅此而已,真正运行在 user-space 的 kernel service 几乎没有。

网友:
蓝屏一般是指9X时代吧,尤记得当年用95自带的画图画了个小船,蓝了。。。那时我才小学。。。为此种下了电脑恐惧症

网友:
我的印象中,Windows 4.x 的确容易蓝屏(3.x 反而不如4代那些蓝屏多),后来的5代,5.0 的蓝屏让人记忆深刻,5.1一开始上来也容易蓝,后来大抵是因为用的人太多,慢慢磨合,就不是十分容易了。但是到了6.0 一代,实在是蓝屏泛滥,泛滥啊!导致目前据说6.0 已经走进历史,没人愿意用了……。(好像微软的宣传也是直接让用户从5.1 升到6.1,对于中间的那个当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6.0,提都不敢提了……)
然后我现在用6.1,自从用上以来,一直没有蓝屏过,不是给微软做广告,但是无论我怎么折腾,真的一次都没有。到6.2 的测试版,唔,有过几次“黑屏”,看来测试版还不是很稳定。因为6.1真的没有蓝屏过,所以不知道它的蓝屏是什么样子的,听说也和6.2 一样采用黑屏了罢……。

网友:
在一个电脑公司里面做过售后...
Windows蓝屏大概分为几个情况:

第一,硬件问题:这个我见到过的大多出现在内存上,其次是显卡
第二,驱动:驱动冲突,要特别注意一些驱动不要通过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这些软件更新,容易出问题
第三,病毒,这个概率跟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安全意识有关
第四,软件冲突.特别要注意一下一些开发软件和游戏之间的问题,曾经遇到过影子系统跟一个左面小游戏冲突,只要装在一起就蓝屏
第五,主板BIOS跟某些游戏的冲突,这个我不懂怎么个情况,但是在一些论坛上看到过主板的BIOS有bug会在玩某些有些的时候出现蓝屏

千万别相信Windows的蓝屏代码...准确率太低...不过有可能是我能力差,米弄明白他们的表达含义...

电脑是给人用的,比较注意的话蓝屏就少,不注意就多...

网友:
装黑苹果之后,你就会发现苹果五国的机率比windows蓝屏的机率高得多。
LINUX如果是基础的命令行的话,比windows稳定,但是装了各种GUI和驱动之后就不如windows稳定了。

网友:
windows9X的蓝屏几率是非常高的,甚至在盖茨演示windows的时候都曾发生过蓝屏的现象,一方面也是因为windows过于强调向下兼容16位软件。不过在windows全线转为NT内核之后,蓝屏的确实很少发生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系统就会有崩溃的时候。不管是Mac Windows Linux都好。只是相对来说Windows崩溃被大众熟知,因为用的人多,同时也是windows比较容易崩溃(相对的)到了nt核心之后其实windows已经很少蓝屏了,最多也就是卡死,但是linux 也好还是Mac这类Unix也好都可以在卡死的时候想办法强制终结卡死的进程(比如说Root权限的kill)这点windows做不到所以感觉上windows似乎容易崩溃。
其实系统用者顺手就好,只要是软件崩溃是在所难免的,注意备份注意保持。我有过一年windows不崩溃的经历,也有过一个月崩溃了10几次的经历。就算现在主力机一台是Mac一台是Linux,我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系统崩溃,看你使用的强度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win7貌似还没有见到蓝屏的(但是同学有发生过,可能我不乱装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优化软件的原因)。

XP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的,但多数见到的情况都是软件安装各种乱。

网友:
Windows XP SP3 从未蓝屏。 7 亦如此。

网友:
同意@吕超 同学的看法。前段时间在一安卓论坛上还见一哥们炫耀自己手机蓝屏了呢。个人用windows这么多年一次也没蓝屏过,如果非要和Mac比的话弱势绝不在此

网友:
家里学校共两台电脑,除了有一次主板显卡坏了花屏之外,还没有遇见过其他的蓝屏现象,一直很稳定,那些说蓝屏的同学是不是用的盗版系统?话说,盗版系统比正版真的差的一截

网友:
以前办公室都是ThinkPad+WinXP+一堆安全软件,蓝屏天天有。家里的几台就很稳。
一般说来Mac用户很少组装乱七八糟的硬件,也很少安装内核扩展,四国的机会少很多。

网友:
Windows没那么差,MacOS X没那么好。

以我多年的使用情况而言,苹果笔记本的工业设计水准要远胜他们做操作系统的水准。

人们会选苹果,多半还是图个好看。Mac用户把MacOS X吹上天,有多少是出于“甜柠檬”的自骗心理,自己有数咯。

网友:
mac os x的稳定是建立在苹果自家工业产品上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硬件兼容性都是经过苹果开发部门严格的测试的,反而windows的系统运行在各种品牌机、组装机上,因此硬件问题导致的不兼容而引发蓝屏的机率就比mac os x大得多。
软件上也是如此,mac os x的应用软件比windows少得多,尤其在中国,苹果用户安装软件量远远不及windows用户,因此对系统产生的干扰也远比windows少得多,更不用说因为乱安装软件及附带的流氓插件而造成系统崩溃了。
我正在用mac os x,三个月前用win7,感觉win7是目前所有桌面操作系统上最好用的,没有之一,而且好用百倍。系统稳定、应用丰富、游戏性能强劲、各种软件优化得好。
至于蓝屏,要不是折腾各种系统环境配置、开发环境配置,没见过蓝屏(PS:显示驱动问题的不算)。

网友:
当年用Windows ME都极少蓝屏。

个人觉得,微软的系统都比较稳定,但是你要用国内一些啥都不懂的人写出来的各种清理软件,比如Windows优化大师、超级兔子,还有一些号称是清理垃圾的bat文件,那系统不出毛病才怪呢。

BIOS的设置、Windows文件夹内的文件、Windows系统服务,这些东西只有你非常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才可以去调它,否则就保持默认值吧,别瞎折腾。

网友:
幸福的娃啊,win95 98时代过来的童鞋飘过

网友:
正常的工作用,已经好久没蓝屏了,ps:电脑不装什么360,管家之类的软件

网友:
倒是觉得windows经常卡死 我的windows电脑也很少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