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坏了不触发》?谁遇到过?

楼主(2017-11-09):
键盘坏了不触发?,今天遇到一台SONY SVF14N机器。不触发。拆机拔掉键盘。正常触发。插上,就不触发,键盘能影响开机触发?还是有别的地方问题?有人遇到没有
不触发

网友:
IBM也有这种啊

网友:
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键盘受控IO 如果键盘电路有短路 插上能不保护么

网友:
有种键盘是带开机开关的,这种键盘坏引起的不触发好理解
至于不带开关的键盘引起不触发,确实不好解释。我想键盘都是挂在EC上的,键盘由于进水等原因引起了EC不该连接的引脚连接了吧(不是粘键那种)

网友:
应该是键盘影响到IO的工作了 以前也遇到到过

网友:
惠普445的机子 遇到很多个了 都是键盘坏不触发的

网友:
键盘也会影响触发

网友:
很正常的,IBM的电脑键盘就是连开关的,键盘本身也是受控于ec的,这种问题不用纠结,遇见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键盘坏了,遇到很多了 不过可以用透明胶粘住键盘的其中一脚,又可以收钱,还可以换键盘

网友:
DELL IMB 这种问题都很常见

网友:
大哥这款机器键盘通病 键盘坏好歹也归EC管 我还见过鼠标左键按键短路 然后花屏 简直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