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触发掉电 循环

楼主(2017-11-09):
上电一瞬间有cpu 内存 供电
换cpu无果, 运气不错,发现bios芯片上方有断线  补线 修复

网友:
有时候有些复杂的问题,检测不出来。但通过外观却看出来了。
所以仔细观察也是要的。

网友A:
一般内存插槽背面容易烧铜箔,这位置很少见了

网友:
有时候有些复杂的问题,检测不出来。但通过外观却看出来了。

网友:
修机器 拿到主板      第一件事      看              仔细看

网友:
这个置位断线好少见.....应该是连BIOS线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

网友:
bios芯片有断线,造成开机循环掉电,今天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观察,楼主不错

网友:
做维修第一的就是要仔细观察,眼力好就先人一步啦。

网友:
BIOS芯片那里断线,造成开机循环掉电,LZ观察仔细

网友:
哈哈,h61m-e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bios地下的3.3v铜箔烧断了,看来这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内存插槽背面容易烧铜箔,这位置很少见了

有时候有些复杂的问题,检测不出来。但通过外观却看出来了。

网友:
一看就能看的到的问题,修就不是问题 了

网友:
有可能又是通病哦,也有可能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复杂的问题,检测不出来。但通过外观却看出来了。 所以仔细观察也是要的。li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