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E309R 坑爹一例

楼主(2017-11-09):
首先这个电视机,开机亮蓝灯,摇控可开关机。但黑屏无显示。
拆机看,电源板有三个12V都有,还有5V,无供电。
实际是5V电源板那路未装。
还有PSON也未采用,这时候测背光开启主板没发出来。
刷个BIOS后无用,网上订板,竟然是一样的情况。
奇怪。那是怎么回事。难道灯条和升压有问题?
但不关主板的事了,难道主板还有智能检测?
好那我电源板强制给个开启,首先不管你是怎样的问题,我强制给个开启。
那你灯条必须得亮,结果还是不亮。我用通用点LED也点不亮。
灯条拆出来后,
表笔测每个LED灯二极体值,各不一样,有0,80,200 ,1800的。
这肯定是坏了。
所以我订灯条来了。
后面发现,是修液晶显示器的经验误我。
原来电视机待机时是亮蓝灯的,开机时灯是不亮的。
我按修液晶认为,亮蓝灯是开机的,不亮是待机。
那么我灯不亮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去测开启。所以一直测不到开启电压,这样导致我判断错误。

网友:
最后还是没看明白!是灯条坏了吗?

网友:
是灯条坏了,不亮。
我测驱动板开启没发出来,以为灯条没得到开启才不亮的。
(实际我是在待机状态下测开启的,当然测不出来,走了弯路)
待机灯不亮,电视机才是开机状态。我不知道。(这时候如果知道去测开启是有的)
PS:另外关于这一句:
“但不关主板的事了,难道主板还有智能检测?”
我解释一下。
当时因为我换了驱动板,开启也没发出来。我只能想,这个驱动板有智能检测。
如果检测到灯条坏了,他就不会发出开启。我也只能这样想了,不然想不明白。
事实是不是,驱动板没有智能检测。它发出开启了,只是我把电视机,关机和开机状态弄反了。才导致测不到开启。
电视机很久以前修的,早好了,换个灯条就好了,也是换完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才恍然大悟。。

网友:
楼主这么说也不全对,就算是同品牌的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待机是红色,有些待机是蓝色,开机后指示灯会有变化的

网友:
这个电视机可能是其中比较特殊的待机方式,一般待机红灯,开机蓝灯吧。。

网友:
最近也是修了个灯条坏的 ,而且4根都坏,按显示器来修的 ,走如了误区。

网友(2017-12-19):
这款机子经常灯条坏的,三路并联,坏了一路,其它坏得更快!电视一般都 是开机后灯会熄掉,省得闪眼睛

网友:
LED的灯条寿命这差啊 还不如原来的灯管型的

网友:
led灯条确实寿命不行,跟电路设计有很大关系,铝基板的散热好坏的就少。

网友:
后来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就没有用万能通用测试LED测试一下灯条都亮不,这样就少了不时间和成本吗

网友:
能用遥控开关机,屏幕不亮,首先考虑背光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              感謝您分享

网友:
有的机器确实是关机为蓝灯,开机就灭了。

网友:
折腾多了,见识就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LED灯珠损坏是很容易判断的,加个外接电源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很简单   电源板正常   测屏供电正常   能正常开关说明已经工作了  都正常了为什么还要去买板? 为什么还要绕这么一大圈?还不确定的话   测试升压起来没有   升压起来了就断定是灯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