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X200清洁拆机

楼主(2017-11-09):
THINKPAD X200 拆机清洁风扇算比较麻烦的,需要将主板拆出来才能取下风扇进行清洁。原机照片先来一张!

拆机开始,还是要从后背下面拆解。
第一步,肯定是先将电池拿掉,断电操作是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步,拆硬盘;就侧面一颗螺丝拧下,取下盖板,拉出就成。

第三步,将后面能看到的螺丝都拧下来,如果单拆键盘其实就拧画着键盘的螺丝就可以了,这回是拆风扇就全部拧下来。下完螺丝后键盘往上一推就可以出来了。

第四步,将相关的连接线都取下,注意有些是有螺丝固定的,有些卡扣的就直接用手指甲往上掰一下就可以了。

第五步,取下掌托。也就只有底部螺丝与触摸板的排线。放心往上拿就OK 。

第六步,拆除内部注意点。

这个螺丝是经常忘记的,这个不拧下来不行。

拆这个小板的时候会有点紧,因为下面有双面胶,小心的拉。

第七步,拆掌托。(就是键盘上面这一圈)
全是扣子的,小心的提出来成。

第八步,提取主板。

上图就可以看到风扇了,接下就简单了,清洁完风扇原路装回就好了。绝招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清洁完风扇原路装回就好了。绝招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THINKPAD拆机就是好麻烦,每次装起来都会剩下一两颗螺丝

网友:
可以  图文并茂  适合新手

网友:
这个机器拆机 比较麻烦  适合 新手 练手

网友:
呀,这跟我以前那台X61,差不多一样!

网友:
不喜欢弄这种机器!!麻烦死

网友:
这种机器最不好弄,小零件太多,装起来麻烦,容易忘记小零件

网友:
可以  非常适合  图文并茂,多看点对拆机有帮助

网友:
X系列算好拆装的了,要是T系W系的话真的很麻烦,主板跟防滚架要上螺丝,这个要标记好,还有长短螺丝,烦死

网友:
收益匪浅,楼主强大,多多分享此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