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V470充电器正常开机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13):
前段时间,同行拿一台联想V470的笔记本板子过来维修,当时的故障原因是进水导致的不上电,修好之后,在维修电源下测试没有问题,就交给同行装机了。过了一周,同行拿这台整机过来,说是单用电池开不了机,用充电器正常!首先怀疑电池问题,刚好手头有其它客户的联想机器用的是一样的电池,直接替换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的开不了机,这块电池在别的机器上正常!留机维修!!
用电池开机时,按下开关按钮,指示灯亮1秒后会掉电,然后反复上电掉电,有时不掉电,但屏幕不显示,感觉像是电压没有出来!!正准备请示波器出台时,不掉电了,但也没有显示!直接万用表测量,量到3、5V转换电压时,我笑了!!
V470后壳

测量U3604D极5V_S5正常

测量5V_S0明显偏低

U3604 G极为4.04V,不足以将此N管完全导通,完全导通需要9V左右的电压

同样的3D3V_S5待机正常

3D3V_S0电压不足

电路图可知,转换电压由Q3604控制导通

Q3604S极电池电压为10.82V

Q3604 G极电压

Q3605 2脚 ,S3控制电压正常

量到R3618,图纸标注为330K,实测15K,分压不对

按照设计,在适配器模式下,Q3604G极控制电压应为4.42V

电池状态下,Q3604G极电压正常应为2.56V

由该场管电路图得知,它的完全导通门限值为Vg<Vs 2.4V以上

如果阻值偏小了,在适配器模式下,Vg<Vs 2.48V,足以导通场管,所以正常

在电池模式下,Vg<Vs 1.43V,不足以完全导通该场管!
在料板上没有找到330K电阻,找到一个150K的,算一下正常!装上OK

换了电阻后,Q3604G极电压实测为3.909V

U3604 G极电压恢复正常

完美亮机!!
修机过程其实简单,只是为了解释或厘清原理花了点时间,为此专门找了Q3604的文档,才找出其中原因!!

网友A:
感佩楼主的用心, 想必是测一下, 拍照一下,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加分了 。

网友B:
楼主这经验和理论相当了得修机速度很快

网友C:
楼主分析很详细!楼主分析很详细!楼主分析很详细!

网友:
太厉害了,为你点赞6666666

网友D:
分析很详细,很细致,太赞了,论坛就是需要这样的好文

网友:
看着你修的过程感觉很简单,自己在做的时候就感觉很复杂不会分析。。。。

网友:
逻辑清晰,学习的好榜样!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得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佩楼主的用心, 想必是测一下, 拍照一下,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加分了 。

修其实很快的,主要是分析及写出来费事,不过觉得还比较有意思,就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经验和理论相当了得修机速度很快

修其实很快的,主要是分析及写出来费事,不过觉得还比较有意思,就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很详细!楼主分析很详细!楼主分析很详细!

13年在实地师从月饼,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消化慢!这几年才在实践中慢慢融汇贯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很详细,很细致,太赞了,论坛就是需要这样的好文

修其实很快的,主要是分析及写出来费事,不过觉得还比较有意思,就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感谢,感谢,我知道答案也没用。非常感谢楼主您把思路告诉我,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再谢

网友:
感谢楼主说的这么详细  值得参考  值得学习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很牛X,但是有些还是说的简单明了点比较好

网友:
楼主辛苦    如此详细的帖子      真是难得        谢  楼主分享

网友:
感佩楼主的用心, 想必是测一下, 拍照一下,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喜欢这样的问题,电阻问题,很好修,加分了老铁,你也是论坛里很活跃的人啊

平时上班很忙,发贴的时间少,只能下了班在家里编辑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个帖子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真是学习了。我得多看几遍,下载分 金币毫不犹豫的加

多谢!!你们的加分鼓励是我发贴回贴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经验和理论相当了得修机速度很快

修机速度快,发贴速度慢啊!!帮加分吧!

网友G:
哈哈  你桌上面比我还乱   哈哈1

网友:
逻辑清晰,学习的好榜样!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LZ思路清晰 ,帖子通熟易懂 赞一个  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你桌上面比我还乱   哈哈1

乱的都是桌面范围以外的,收拾好不到一周就又乱得不行了,现在也很少有时间和心情去收拾了!

网友:
呵呵,楼主很细心。电阻坏的话很难查得出来。板上电阻太多,而且又没有标注。

网友H:
最终是因为330K电阻阻值偏小,导至5V_S0电压不正常,掉电不亮机,更换330K电阻解决,是这样

网友I:
楼主写得祥细、通俗易懂,原理分析得很透彻,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明确,理论扎实,

网友:
这么详细的帖子难得一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终是因为330K电阻阻值偏小,导至5V_S0电压不正常,掉电不亮机,更换330K电阻解决,是这样

正解,说明仔细看贴了,问题简单,写出来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写得祥细、通俗易懂,原理分析得很透彻,加分支持。

多谢支持,为了论坛及行业更好发展,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
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学习,厉害

网友J:
维修里面,搞大芯片不算叼,搞小电阻才叫叼

网友:
这技术真棒,思路很清晰,得心应手,明白了,想点就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里面,搞大芯片不算叼,搞小电阻才叫叼

同意,搞通病也算牛,搞疑难杂症才是高手,但是在维修量多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时间去静下心来解决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