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plus 碎屏后,屏幕显示和触控正常,在实体店只换外屏会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7-11-09):
如题,题主iphone 6s plus屏碎,双11某东买的,打电话给苹果维修商,要1398,在某宝发现本地实体店,换外屏450,请问这种换屏会影响使用效果吗?换了之后保修就没有了?

网友:
iphone 6s plus 碎屏后,屏幕显示和触控正常,这种情况属于只需要单独换外屏即可。
但很多商家忽悠以各种方式忽悠客户说内屏坏了,需要换一体屏幕,因为一体屏幕价格高。
单独换外屏一般只需要200到400,而一体屏幕是1300元以上。一直在苹果维修点工作,见过很多这种情况。那如何分清到底是碎了外屏还是内屏呢,下图可以判断:

网友:
iPhone6s Plus 官方Apple Store 屏幕更换价格为1100元.
如果可触摸正常及显示正常的情况下,可到一般维修店面寻找交换总成,即交换全新原装总成,碎屏总成店家回收,一般价格在500元内为合理价格(合理利润).
可选择更换玻璃,价格在300元左右,质量都不什好.
但选择店家时,原则是跟店家说明不要6s改6sp的,目前市面上已经有这种货,触摸感觉上会不灵敏,所以水深,请带上火眼金睛鉴定.

网友:
建议选择更换原厂总成,根据你的描述,内屏显示和使用正常,是有旧屏回收价值的,可以在第三方选择对换的方式更换原厂屏幕总成,原厂屏的质量和手感使用与你之前买机器的时候是一样的,由于屏幕价格经常变动,今天的建议参考补的差价200-300之间,另外转一篇知乎文章,关于iphone屏幕你不知道的鉴别科普干货,希望能对你换屏时有所帮助

网友:
还是不要去小店换,还是去苹果售后或者靠谱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吧,迅维家就很不错!我的外屏碎了,去小店换了一个外屏,结果没两天内屏也坏了,没摔没压,小店非说我摔了,让我换内屏……

网友:
请问你修好了吗?怎么修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来求点经验

网友:
淘宝一个自己患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