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固态硬盘SSD开启AHCI无限蓝屏,大神来帮忙,不想重装系统?

楼主(2017-11-09):
我是SSD+机械硬盘的,用分区助手迁移系统,然后再开启AHCI总是蓝屏!改注册表3变0,去BIOS改AHCI模式不行,还有就是用PE环境装个skyIAR去安装驱动也不行,大神们,帮帮忙啊,我不想重装系统啊。。。需要上图么?要的话可以上图。(稍后上图) 2015/6/10更新:最后我没有选择开启AHCI,但是机械硬盘变的很慢很卡,是怎么回事呢?只有G盘会,原来的C盘变成 I 盘 ,一直在搜寻项目。。而且结果总是未响应,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首先你这样使用SSD的方式就不推荐,你以前的使用机械硬盘安装系统时就没有开启AHCI,所以后期打开的话,必然会蓝屏。如果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开启了AHCI,再改回IDE或者AHCI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更换SSD,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建议重新安装系统,保证最优化的性能。网上有IDE更改AHCI的方法,就是修改注册表键值,我测试过十几台电脑,大部分都是可行的,有几台不知道原因,必须重装,(非原版系统不能的概率很大)。按照如下方法更改后,重启进入bios,改AHCI后保存再重启进入系统。

进入系统后在运行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打开注册表,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i下的 start ,把数值数据改为0

对于你上面的提问,不开AHCI对SSD会损失大半性能,但是对于HDD影响不大的,如果你的机械运行缓慢,卡顿,排除系统软件的原因后。考虑硬盘本身损坏的问题,比如有坏道,备用扇区启动过多,盘片不稳等。用相关的专业软件都能看到硬盘的健康信息,例如HD tune,CrystalDiskInfo ,亦或是各大厂家自己的软件。HDD是极易损坏的部件,在走访过各大出货商时,有些时候返修率能达到10%以上,这还只是发现有大问题的,对于坏道,只要不在关键位置,一般人可能永远不会发现。

网友:
诚心交流,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觉得这个ahci很讨厌,不知道干嘛用的,你是开机正常,然后在显示Windows的logo的时候蓝屏吗?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都插在主板原生的sata口上。确认是了的话,百度一个ide转ahci的注册表导入后重启应该就哦了。 建议是去PCEVA搜下,有很多同样的实例。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ssd的话,你下个三星的ssd魔术师,然后里面有各种优化设置,一个个让他帮你做了最后就会变成AHCI了。

如果不是三星的, 理论上我觉得会有类似的工具做这件事, 但是真的用IDE差别不是很大的, 真忍不了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一定要先改成AHCI模式,再进入PE模式用skyIAR,我在多台电脑上试过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