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蓝屏重启?

楼主(2017-11-09):
蓝屏重启,报错和配置如下,是不是跟驱动有关,还是硬件兼容问题,我有独立显卡,更新驱动是用驱动精灵
显卡
电脑
独立显卡
更新驱动

网友A:
如果玩游戏时候出现那一般就是显卡温度过高

网友B:
谢邀。虽然固态和内存选 的不太好,但是硬件的兼容性是没有问题的。
电脑蓝屏出现的原因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题主看看哪种的跟你的情况比较符合呢?
新电脑:内存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先排除看是不是它的原因。 老电脑:主板或者显卡可能性最大。
问:电脑自动更新系统后蓝屏,开不了机怎么办。
原因:
由于国内使用的系统大部分都是软件激活,95%以上都不是微软官方购买的正版系统,所以微软给系统的自动更新是不能用的。
解决方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或者还原系统。重装或者还原后一定要记得把自动更新关掉。点击加入二群【组装电脑配置交流群】
验证:新浪
问:电脑开机就蓝屏,前一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开不了了。
原因:
内存条松动或者进灰。
解决方案:
断电,拿下内存条,用橡皮擦干净金手指部位,安装回去,开机。
问:电脑能刚刚进去系统就蓝屏了/进去系统用着就蓝屏了
原因(1):
系统问题,或者软件冲突。
解决方案:
先想下最近有没有删除系统文件,卸载或者安装什么程序。
有删除系统文件,找个想同系统的把删除的文件拷回去。
卸载程序后蓝屏的,需要把卸载的程序再安装回去。
安装程序或者软件后蓝屏的,把安装的程序卸载掉,找到根目录删除干净。
原因(2):
排除原因1里的情况,可能就是中病毒了。
解决方案:
像是能把系统弄瘫痪的这种病毒,重装系统不定能能够解决问题的。需要把硬件全盘格式化,然后再重装系统。
问:电脑玩游戏/看电影不定时蓝屏。
原因:
排除以上几种原因,那就是硬件问题了。1.温度过高。2.质量问题。
解决方案:
1.温度过高。注意清灰散热。检查散热器有没有正常工作,能不能正常导热。2.质量问题。CPU/内存/主板/显卡都是有可能的。需要替换法挨个排除。

网友:
下个大师 压一下温度 高容易蓝屏 内存几条?假条就换下来一个 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