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P3214QT BIOS

楼主(2017-11-09):
本机故障是HDMI不能用  左边接口的BGA芯片坏了 换了就OK了 这上面有3个bios 看论坛没有 就备份下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xMTAzOHxmYTkxOTg0MjhmNTQ1ZGI3MzE5ODVjNWQ0NWJkZTg1YnwxNzcwMDIzNTQ2&request=yes&_f=.7z

网友A:
这两个BIOS是同一个  下一个就好  里面有3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BIOS是同一个  下一个就好  里面有3个BIOS

既然是重复了,你直接删除一个就是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uest=yes&_f=.7z
这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重复了,你直接删除一个就是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xMTA ...

我刚才自己下了一下  可以正常下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自己下了一下  可以正常下载呀

我说你一楼后面搞那一大堆英文链接做什么用?打开那个链接后显示如下错误:

网友:
学习回复支持楼主有经验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