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LED48C2080i开机暗屏,能听到声音,强光灯下看得到图像

楼主(2017-11-09):
下面的是高压板的新号:JCL35D-1MK

高压板上显示:
输入:交流220~
驱动板:直流12.3V
灯管电压:直流204V

PS:显示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改改高压或者用通用的测试板可以测得屏或者灯管是否好坏。
关键是48寸没有多余的测试工具........

问题一:已知灯管电压为204V,如果测得高压板上的电压正常,那么是否就确定是背光灯出问题了;反之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问题二:主板上显示灯管为直流电压204V,可以直接用万用表调到1000V直流档,直接对地测试电压是否正常吗?

问题三:通常出现电视暗屏一般都是哪里比较最容易出问题(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

网友A:
这里修电视机的高手应该不多的,你得换个地方发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修电视机的高手应该不多的,你得换个地方发帖吧

有推荐吗?

网友:
你高压没明显故障,开启正常一般就是灯管问题,这年头高压坏的很少的,。

网友:
发错地方了?!

建议直接送专业维修店。 LED灯条坏了,你修不了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先谢谢

网友:
问题一:已知灯管电压为204V,如果测得高压板上的电压正常,那么是否就确定是背光灯出问题了;反之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解答:开机测量  瞬间有180-220电压  就应该led升压部分没有问题,现在换led灯珠的非常多
问题二:主板上显示灯管为直流电压204V,可以直接用万用表调到1000V直流档,直接对地测试电压是否正常吗?
解答:1000V 直流档  测量灯条输出端
问题三:通常出现电视暗屏一般都是哪里比较最容易出问题(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
解答:修电视得测试,可以买灯管/led灯条测试仪   lcd的坏高压的很多 有很多屏的高压板有通病,可以买技改版的,现在来讲,时间也够久了,坏灯管的也不少,led的坏灯珠的非常多,可以测试有电压输出的情况下,挨个灯珠测量下,买点常用的灯珠,换掉即可

网友:
找找资料看看是不是LED电路的控制芯片保护了,前天修个康佳A58U黑屏,就是灯条接头焊点虚了。

网友(2017-12-17):
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开启信号不正常也一样暗屏,有些机器亮度控制有问题也会黑的

网友:
这个也以外接LED灯条是下   一般的LED的都是灯条坏

网友:
led 灯条测试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是灯条问题还是升压的问题,这种情况就一般是灯条问题,但是不排除升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