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六手机碎屏后换了新屏幕(店主说是原装屏,收费360)但是很卡,360真的会是原装屏幕吗?

楼主(2017-11-09):
(无正文)

网友:
原装就别想了。目测要坑你。而且你也该换手机了

网友:
不会是原装屏幕,一般这种换屏的都是国产后压屏,俗称山寨屏,价格便宜利润高,手机换上后显示效果和触摸效果不如原装

网友:
外屏更换主要是更换显示屏外面的玻璃性质挡板。
外屏更换分为后压屏,原装拆机,这两种又有好多分类
简单的来说维修这到能正常使用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通常会出现两个问题
1.外屏更换未给你贴回去密封胶。因为贴胶这件事很有技术难度。一般外面的维修点都是不会给你贴回去。然而这个是iPhone防水性能的重大组成部分。6系列是密封胶,iPhone7系列的测试版,防尘功能,不具备防水
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问题,简单的说常见的两个,一个是防水性很差。碰水很可能损坏手机,还一个就是未拆除干净密封胶,导致摁下显示屏,会出现响声或者翘起。密封胶拆除需要加热iPhone,可想而知这个密封胶有多牢靠
2.因为第三方拆修丢失保修,因为在外更换外屏,更换屏幕非原装。或者原创拆机,但是配件二维码未匹配该手机序列号,(通常出现在通过门店返厂检测后)依然会被拒保,更常见的是维修点技术不佳,留下指纹或者痕迹,直接维修门店这关就不通过了。iPhone保修是拒保一次,留下案例终生拒保,保修的价值就在于可以更换 一部同型号新的iPhone。
那我就简单回答你的问题
1.使用起来一般没什么差别
因为组装屏幕和原装拆机屏都是一样使用iPhone原来的内屏
但是后压屏质量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工作室一般需要质检工程师做一下挑拣
工艺差劲的组装屏幕简单的话会亮度,清晰度的有差距,发黄
我们有遇到用户用了一段时间触摸失灵,一般外面维修点都是不保修的
2.如果你继续用下去会造成内屏进水
我们工作室有遇到这样用户
本来200可以换的外屏,可能心疼钱吧,就一直用着
后来看不习惯拿来修,发现内屏也坏了,进水
因为iPhone外屏存在裂缝,平时手汗或者洗了手用手机等
水会沿着裂缝流入内屏,造成进水,留下水印或者黑斑
3.这个问题简单的说
苹果原装iPhone,正常情况下,膝盖位置自然坠地(以木质地板为例)不会造成外屏破碎
而组装屏幕会
一般内屏都不会摔坏,上述针对的也是外屏
我补充一点,原装屏幕来源也是有的,主要是正常iPhone手机上拆下来的,叫做拆机原装
我们就为用户提供组装和原装,一般原装比组装贵几十,不同机型有浮动

像我们工作室有过售后经历的工程师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维修后也能继续享受保修。
你在寻找维修的时候注意保存维修工单哦~

网友:
我换屏过程都在边上守着呢,应该不敢换我零件吧

网友:
谢邀
不大可能原装的,连便宜的安卓机换屏都没原装就更不用说苹果了,不仅不是原装的屏幕,排线都不是原装的。。。甚至恶劣的商家还会换掉手机里面的东西(_)

网友:
你想象 中的原装是不可能的。
顶多就是你显示触摸正常,然后给你换个质量可靠的外屏。也就是一半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