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升win10之后开机经常蓝屏?

楼主(2017-11-09):
开机可以开,但会时不时地出现蓝屏;thread stuck in device driver,然后显卡驱动也更新到最新版本了,然无卵。依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看了很多修改系统文件和换显卡的方法,似乎都不起作用啊?

网友:
【最新解决方案】

  • 禁用所有连接到电脑的不重要设备,系统可能正在尝试检测他们。
  • 禁用网络连接
  • 在其他正常工作的电脑上下载Windows 10 ISO文件,然后进行重启修复。
  • 点击HERE下载微软官方ISO介质
利用Windows 10 DVD启动
点击链接查看如何改变BIOS选项,从DVD驱动启动系统:
How To Load BIOS and Change Boot Configuration
如果你在使用拇指驱动安装,请参考以下链接:
Start your computer from a Windows 7 installation disc or USB flash drive
a) 在立刻安装界面
b) 点击修复电脑
c) 点击高级选项
d) 点击故障检测
e) 点击重启修复
f) 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其他解决方案】
部分客户进入安全模式禁用独立显卡(双显卡机型)或卸载显卡驱动可解决此类问题。进入安全模式的方法请参考
Windows10 如何进入安全模式
蓝屏大多都是因为驱动问题导致,安全模式启动环境只会加载一些必要的系统文件和驱动,可排除第三方软件或驱动的影响。如果在安全模式下没有再出现蓝屏或无限重启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第三方软件或驱动的影响,用户可逐一卸载来排查。
1. 长按电源按钮关机;
2. 按电源按钮开机;
3. 重复步骤1~2三次;
4. 确认屏幕是否出现“修复”界面,如果有,点击“高级修复选项”;
5. 点击“疑难解答”,点击“高级选项”,点击“启动设置”,点击“重启”;
6. 系统重启以后,按“安全模式”所对应的的数字4以进入安全模式;
7. 进入安全模式以后,按Win徽标键+X,点击“设备管理器”;
8. 展开“显示适配器”,右击独立显卡AMD或者英伟达选择禁用;
9. 重启电脑;
10. 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启动时强制关机三次进入WinRE,选择高级启动选项,启动到低分辨率模式。
注意:一般在看见开机画面后长按电源键关机,短时间内重复三次左右可以进入WinRE (Windows恢复环境),但有的用户可能需要直接断开电源。
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或减轻症状问题请您提供机器型号,显卡型号类型(是否双显)等信息以进一步研究。
------------------------------------------------------
蓝屏,显示“内部错误”
蓝屏之后,按下登陆页面屏幕右下角电源键,按下“关机”键,不是“重启”键。黑屏之后,持续2分钟左右,Windows桌面自动出现。
现在,右击任务栏,开启任务管理器。在另一个蓝屏出现之前,抓紧时间关闭任何AMD,因为他们的GPU驱动会引发问题。有两个AMD服务需要关闭,包括Catalyst Control Center。
请注意,有可能出现的弹出备份。建议您多注意任务管理器。一旦您关闭这些服务,打开设备管理器,通过点击设备管理器当中的选项,手动更新您的AMD、GPU。
因为我改变了GPU驱动程序,没再遇到蓝屏现象。
-------------------------------------------------------

如果您遇到蓝屏问题,报错“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此问题可能是由于peckp.sys(邮政网上银行)导致的,如果您在安装(升级&全新)Windows 10时,选择“自动更新”将会自动修复系统中损坏的驱动程序,如果您点击跳过,则可能导致驱动无法修复而出现蓝屏。
我们将在8/12退出一些修复补丁,如果您遇到这些问题,建议您联系银行更新软件。该驱动程序是网银助手键盘保护程序,普遍存在于浦发银行、深圳农行、 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民生银行。

网友:
格盘然后重新装过WIN10即可解决

网友:
固态硬盘吗?你是u盘装的?还是在线升级?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兼容啊

网友: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