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VS H71M-DGS CPU无供电

楼主(2017-11-09):
主板型号:华擎H61VS
故障现象:CPU无供电,
查主供芯片:R8859M,无启信号 ,查到小三极管,直接拆掉出来了

网友A:
VCORE EN 开启信号

网友:
无EN供电....这个IC通病是49脚50脚电阻

网友:
CPU供电芯片无开启EN,拆掉相连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顺便把图纸分享出来啊,以后应该能用到。

网友(2018-05-05):
引用 网友A:
VCORE EN 开启信号

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论坛上好像没这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RE EN 开启信号

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论坛上找了好像没这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论坛上找了好像没这点位图

H61VS该有吧这个点位图自己搜一下实在没有我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