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 版号DAOTWSM6E0 ,大短路维修(求精华))

楼主(2017-11-09):
由于客人拿走了,机子忘记拍照,给大家讲解一下维修思路,分析一下图纸,很久没发贴了,都没存在感了,求大家多加分!嘿嘿
首先这是同行送来的机子,说是插上电源电源灯会熄掉,于是接手感觉捡了大便宜,这种故障一般来说还是很简单的!拆机。
  拆机后发现此机公共电不短路,断开保护隔离,用19v直接介入保护隔离後级或者前级都没有出现大电流!
  真是奇葩,于是接上继续测试,这次先用电流表加了一个1v电压,此时电流开始有0.124,然后慢慢向上加,加到7v的时候主板突然一股火药味,炊烟袅袅升起,马上断电,检查主板。
灵异事件,主板无任何烧毁痕迹,芯片,电容均无痕迹,What,这么残暴,都没烧出来,666!  ps:这个机子的充电芯片是集成上下管的,大家仔细看!
没办法,这个时候测量後级,发现CPU供电附近是短路的,此时看图发现这个是一个复合型mos管,果断全拆,发现一个短路。
  然后继续测,这时发现还是短路,于是拆掉了pl15,这时又一个奇葩事件,这里的前级不断路,是後级短路,于是查图纸,追查+VCC_CORE 。发现到的地方不多,把主要电容拆了,都是短路的!

  此时测量,发现阻值还是很小,400欧的样子,这怎么会呢,後级几乎没东西,也没接cpu的,于是,暴力拆解所有电容

这里拆完发现阻值无变化,突然反应过来,是cpu内层短路!死马当活马医,断开所有节点,(其实也没有什么节点,就pl15断开,哈哈)加上3V电压,然后慢慢上升,电流从1.2到了2.7v,电压慢慢加到20v,电流下来了,反复开关几次,电流0.06,感觉还是有问题,于是直接上到35v,此时反复点触几次,再次测量发现阻值到了800k左右,也烧不到了,于是把坏掉的复合mos管找了两个普通mos管换掉,接线很简单,大家多研究一下电路就懂了,
此时撞上所有拆机的配件,电容也没上,直接加电,电流到了0.125,,触发有反映了,由于没上cpu,这是正常电流!
可是客人cpu也是怀的,用自己的测试可以上电显示,可人的还是i7,淘宝查了价格900多,然后给同行说了一下,没沟通下来!
也确实,这么贵,况且同行还要在瓜分一点,哈哈。维修的路上其实不在乎收了多少钱,修好之后的满足干才是前进的动力!、
这个机子她说客人不休,也没收钱,也没还原,直接这样给他了! 嘿嘿,大家给家分,我都没分下图纸了 3q!!!!!!!!!!!!!!!!!!!!!!!!!!!!!!!!!!!!!!!!!!!!!!!!!!!!

网友:
有的图纸位置没放好,不好意思,大家脑补一下

网友:
楼主好人,下家碰到直接换U收钱了。叫客户换I3 I5的就没那么贵。

H55
有的人 要专门搞游戏。。。。

网友A:
维修精神可嘉
这机器先测U,没烧再修
火炉的机器,CPU供电电路易出问题,修成这样除非上低端U,否则宁愿换板,不然易返修且又干掉U.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精神可嘉
这机器先测U,没烧再修
火炉的机器,CPU供电电路易出问题,修成这样除非上低端U,否则宁愿换 ...

小伙子 , 聪明啊。。。。。。。。。。。。。。

网友:
确实厉害 ,好有耐心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 , 聪明啊。。。。。。。。。。。。。。

没机器测试,尴尬,而且直接大短,我就把cpu内存下了 哈哈

网友C:
这个CPU供电设计不合理,设计余量不够,还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供电设计不合理,设计余量不够,还容易烧CPU

这些小公司,没什么核心技术,但是主板还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测试U   折腾半天既然收不到钱  唉 楼主辛苦

网友:
前几年我买了一台麦本本打游戏用的,现在还没坏,等哪天坏了自己可以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