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A75M-DS2怪故障,VGA不显示,跑0d

楼主(2017-11-09):
如图, 开机跑码从00--3B--4F--B2--99--A9--0d ,而且挡在这里了,独显OK,集显不显,以前没遇过,奇怪了,论坛有修到过的朋友没?谢谢赐教怎么修,谢谢了!刷了BIOS,还查到了IO的5V和12V检测信号出错,但依然没修复,特来求救,好几片都是如此,更换了主控VCORE芯片也没好。跑码就是最后不正常。轩辕思天@轩辕思天 能帮忙讲解下么,谢谢!!!网卡外设已拆。PWROK_SB和ATXPG也正常,VRMPG也OK的,CPU也确认是OK的,其他板可以开机。

网友A:
0d的这个代码 我再技嘉的板子我也遇到过 换了桥都不行,cpu在别的板子上可以显示的 说明确实是在主板上的额事了  主板的SVID那边的事?识别不到集显??

网友:
NI DEnide  你的是什么CPU , 有的 AMD 没有集显工能的 CPU。。。。。。。。

网友:
集显供电没有出来,但是用独显又可以,证明内存过了,要么是集显供电那边电源芯片问题或者是周边,或者是svid这组信号没有发出正确的代码给芯片

网友B:
这板子的DVI-D等数字接口有没有,如果有,接数字信号接口看看,不要用转接设备,看看能不能有输出。FM1平台,VGA挂在桥上,DVI挂在CPU上,如果DVI正常显示,说明APU自带核显没问题,问题就出在APU到桥的VGA MainLink总线上(类似于Intel的CPU到PCH的FDI总线)可能存在通讯不正常,或者桥自身VGA部分存在信号或着桥内部上的不良。当然如果数字信号都没输出,那很有可能APU自身存在一定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的DVI-D等数字接口有没有,如果有,接数字信号接口看看,不要用转接设备,看看能不能有输出。FM1平台 ...

今天测试了下DVI-D接口不显示,没信号输出,把AD3400放到好的同型号技嘉A75上测试,APU也是好的,现在没辙了,加焊了FCH也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d的这个代码 我再技嘉的板子我也遇到过 换了桥都不行,cpu在别的板子上可以显示的 说明确实是在主板上的额 ...

你之前遇到是什么板子 ?型号是什么?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之前遇到是什么板子 ?型号是什么?最后怎么解决的

一样是技嘉的板子  我那台也没解决  不管了 时间太久我忘记了是给加独显还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是技嘉的板子  我那台也没解决  不管了 时间太久我忘记了是给加独显还是什么了

哎,我这边是好几片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