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电流跑1.05通病

楼主(2017-11-09):
开机跑1.05,先三板斧。
吹显卡无用,吹桥也无用,看论坛说刷BIOS,刷了BIOS也无用。
然后有人说CPU问题,加热一下CPU也无用。

准备第四斧,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看哪个没有供电。
但懒的拆背面,所以还是上论坛搜通病,说+1.8V_GPU 集显供电没有。
我测了也没有。
然后测TPS5131 EN也没有。
这个EN 是dGPU_1V_PG控制,这个是UP0104供电芯片的PG,也就说,还有一个1.1集显供电
这个先出来,才有1.8V。
测这个电压也没有,测UP0104的开启无,这个开启经过PQ23等转换是1V_PWREN控制,而这个上拉是3VGPU控制的。
这个转换管是PQ26+ 3V转换而来。
它的G极是dGPU_PWREN控制的,这个是桥发出来的,可千万别是桥没发出开启,那样就麻烦了。
所幸测3VGPU已经过来,那问题就简单了,中间小三极管出问题了。
拆掉PQ23后,1V_PWREN出来了,电流跑上去,屏幕显示。
更换后拷机正常。
所以这些电压都得测量。
FM1的,这让我想起了修台式板。
以后这种的,还有VDDA这个电压也要重点检测。
还是1.2VDUAL待机电压不触发。这些电压都要注意。

网友A:
帮楼主补充一下图纸,方便大家号看得懂,希望楼主不要见外,这个是通病,1.8vgpu电压是这款的通病,这款机子好像有2个电压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B和牛C之间徘徊,厉害

网友(2018-05-22):
二楼补充的图文,太给力了。楼主的文字解释也非常到位。

网友(2018-08-11):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补充一下图纸,方便大家号看得懂,希望楼主不要见外,这个是通病,1.8vgpu电压是这款的通病,这款机 ...

谢谢帮忙分享给我们,有图纸和图片更易看懂

网友(2020-03-17):
1.8vgpu电压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