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内外屏都花屏 进系统花闪

楼主(2017-11-09):
换过屏幕 屏线 CPU 内存,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 图纸显示信号进入显卡和南桥,这种情况是换南桥还是换显卡?有没有遇到过的
http://www.iqiyi.com/w_19ruwxmkkt.html 爱奇艺视频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吧,不行的话就换掉就可以了,不必那么纠结

网友:
你看看PQ502 PQ501  边上的  滤波电容 装了没有

网友:
估计 PCH 报废的概率 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吧,不行的话就换掉就可以了,不必那么纠结

就怕换了没用又来换PCH 就坑了  赚几块钱不容易,淘宝全是翻新芯片  客户又出不了高价,难混啊

网友:
G470 你可以先断开独显

网友:
看一下集显还是独显的       g470好几种

网友:
G470  这东西不是双显卡的吗  干南桥了

网友:
双显卡的 ,LVDS是桥发出,进系统开了独显花,先关了独显试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重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换了没用又来换PCH 就坑了  赚几块钱不容易,淘宝全是翻新芯片  客户又出不了高价,难混啊

说得也是,毕竟现在做维修没以前容易做了

网友:
内外显都花屏.建议加焊下显示芯片

网友:
桥坏的概率明显比显卡的低,还是建议先处理下显卡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容易坏,看看有没有集显的供电电感,有的话,把独显的电感去掉,集显也可以亮。客户不要求独显的话。亲自试过可以亮。要是没有集显电感的话,拆掉独显电感,不亮。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坏,要是有集显供电线路的话,可以把独显的供电电感拆掉,集显可以显示,装驱动。要是没有集显供电线路的话,拆了独显供电也不显示。亲自测试过。要是客户不要求独显的话,可以这样试试。这款显卡假芯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