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iPhone7 卡顿死机的问题,请教学长们..

楼主(2017-11-09):
接到客户已手机,只要听筒不出声,机器就可以一直正常用,但是听筒出声音 就开始死机,卡顿,

尝试把听筒排线 拔掉也一样的问题

但是刚开机的时候都正常。。。。

网友:
送去维修吧,不要乱搞,扩大故障就不好了

网友:
是啊 目前技术还达不到  只是发出来探讨一下,考虑到听筒线路的问题

网友:
换前置排线就好了.....记住一定要装好前置排线...否则进入系统不正常的

网友A:
重新换前置摄像头排线试试!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前置摄像头排线试试!应该是排线问题

但是 排线不装也一样卡顿啊  不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 排线不装也一样卡顿啊  不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一定要装前置排线..才不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