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 ver 6.5 桥非常烫,但是可以显

楼主(2017-11-09):
映泰h61mlc ver 6.5 桥非常烫,但是可以显    桥供电电压1。05正常   待机也正常,,不知道怎么搞,,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比如USB什么的。

网友B:
桥非常烫但是可以显,试多长时间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比如USB什么的。

我拆试试看,希望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非常烫但是可以显,试多长时间死机吗?

开了四五个小时不会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非常烫但是可以显,试多长时间死机吗?

各种功能都正常,我怕不稳定,,不想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种功能都正常,我怕不稳定,,不想出

不啰嗦,干桥

网友D:
如果明显比正常的机器烫,估计用不久

网友E:
卖出去后......最怕坏桥拿回来麻烦

网友F:
测下桥的供电!供电正常有可能就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下桥的供电!供电正常有可能就是桥本身问题!

h61好像桥几乎不坏,,,,,,不会让我撞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出去后......最怕坏桥拿回来麻烦

桥坏倒是没事,卖收破烂的也可以卖45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明显比正常的机器烫,估计用不久

我当小白鼠,出掉试下看看,,,坐等战况

网友:
没有BGA呢,哈哈,,,干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