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0蓝屏 打不上显卡驱动 打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11-09):
10315-1m打显卡驱动蓝屏 打不上显卡驱动
今天接到戴尔1450 到手是打显卡驱动蓝屏提示ATI显卡错误 以为系统问题换了个系统,系统换了后是打不上显卡驱动一个感叹号,后来刷BIOS没效果然后在换了显卡,换了后也是无果。瞬间崩溃了,最后加焊显存好。真是一波三折啊
发帖不容易忘各位加点分

网友A:
听说有些可以屏蔽显卡的哦.......

网友B:
吹显存楼主用的多少度温度?用热风枪吹得吧

网友C:
反正修好了就可以,银子到口袋就行了

网友D:
你这散热,确定装好了?怎么看着有点悬

网友E:
会不会是显卡坏,做的时候把显存干虚汗了?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显卡显存都修一修

网友:
还不如直接去掉电杆

网友: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思路很清晰 没毛病!!!!!!!!!!!!!!!!!!!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显卡显存都修一修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显卡坏,做的时候把显存干虚汗了?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散热,确定装好了?怎么看着有点悬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修好了就可以,银子到口袋就行了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显存楼主用的多少度温度?用热风枪吹得吧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些可以屏蔽显卡的哦.......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I:
直接建议客户用集成用用嘛好了,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建议客户用集成用用嘛好了,太折腾了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J:
这种机子打不上显卡驱动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机子太老  有些客户不愿意换的话就干脆吹吹得了  能用多久用多久

网友K:
正好需要  下来看下  谢谢先    好东西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L:
正好需要  下来看下  谢谢先    好东西
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楼主6666,修机是经验积累,发帖得发扬光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子打不上显卡驱动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机子太老  有些客户不愿意换的话就干脆吹吹得了  能用多久用 ...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好需要  下来看下  谢谢先    好东西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好需要  下来看下  谢谢先    好东西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好需要  下来看下  谢谢先    好东西
就是显卡坏了

好不容易发个贴 看在我发帖不容易加点分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