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01A笔记本内存电压只有0.22V

楼主(2017-11-09):
         接同行转修一台ASUS x401A笔记本集显机器,第一次开机到桌面直接黑屏死机,第二次开机到0.14A就不动了,测试各个电感电压,内存电压只有0.22V,其余电压正常,芯片代码:J7=EE,mos管:CEF0695,先更换芯片,电压有时正常有时只有0.22V,不稳定,怀疑mos管不稳定,更换之,结果还是一样,无意中,冷机下测试发现ic 16脚连接的2R2电阻不通,造成5v供电不稳定,换同类电阻后,开机正常,测试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遂判断修复ok。如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少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