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简单的CPU供电短路修后变成不显示

楼主(2017-11-09):
先说一下,故障简单,文笔不好,为了可怜的下载分来的,老鸟就不要继续看了。
快下班了来一同行送块H61主板来整,说是不开机,断开cpu4p能触发。同行走后火速换掉短路管,非常自信的链接显示器上电,结果不显示,果断检查内存,后更换还是不显示,放下秒杀的心态,得系统的搞搞。上诊断卡跑79,不妙!脑袋不假思索就给出答案,找来个G1620结果跑出一样的代码,没道理啊,我的cpu确认是好的!上管击穿烧cpu或者集显挂了我能理解,......“集显”集显一词脑海一掠而过,好多疑问好多细节我怎么就是忽略掉了呢,前面我还说要系统搞!人啊! 不说了,自己想去吧。然后拿起万用表一步步的来,测到集显供电为0,情理之中。很淡定是不是,有老司机的样子!顺藤摸瓜揪出up1504, vcc无电压,相连的R2R无穷大,判断:保险断是后级不良起的作用,要么芯片坏或者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不良,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换上R2R,去掉电容,上电logo显示,重启几次都正常,判:此板修复!下班!

网友A:
哗!个万用表好专业,用了不少年了吧

网友B:
好专业啊。。。佩服

网友C:
楼主细心,恭喜你见到死鱼了····

网友:
台式机板子 我们基本懒得修了 直接换更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专业啊。。。佩服

哗!个万用表好专业,用了不少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哗!个万用表好专业,用了不少年了吧

开店的第二年买的,6个年头了,这东西不错,如果你爱维修的话去整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心,恭喜你见到死鱼了····

见笑了,我呢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做维修以后这毛病改不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