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VD 进水 内存短路。。。电流开机2A多。

楼主(2017-11-09):
机器来时接电流表按开关瞬间电流表就可以到2A多。肯定不对。机器里边有短路。拆机后裸板开机。摸主板  集成显卡的颗粒 非常热  看来是集成的内存坏了,测量了一下内存颗粒旁边的电容 也是短路的。。。看到主板也有轻微进水痕迹。。检查了一下主板。在内存槽旁边有个电感  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测量了一下 这个电感短路了,把旁边的节点断开。这个电感就不短路了。。按开关 电流0.4A 没有刚才那么高的电流了。可是这个电流也不对啊。。看了一下主板 旁边还有一个场馆。看来刚才的电感电压经过这个场馆后又转换出电压到CPU 了。。直接上风枪   把正反面的颗粒都拆下来了。这时测量内存颗粒旁边的电容不短路了。测量节点位置 也不短路了。把截点连起来。上电。。这时电流可以上到1A多了。插了一个内存上去。不显示。。又去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板子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挪动了几个电阻。。再开机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屏蔽内存....我没有试过....多谢分享

网友:
屏蔽内存最后应该详细点。。。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手,思路确实清晰,我等小白只能仰望:daxiao:

网友:
屏蔽内存~~谢谢分享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不错不错,就是最后怎么屏蔽的没写

网友:
写的如此轻松,过程应该不这么轻松吧:daxiao:

网友:
有些时候内存坏不会发烫,我遇到过一回,屏蔽内存也不行,后来一定要拆了板载内存才行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好样的不错不错先收着会有用的